龙威 TPR3030D 原理图参考

楼主(2021-03-02):
最近在找龙威可调电源TPR3030D的图纸很难找到。只找到了影印版的TPR3020D图纸。其实3030D和3020D的主板原理图是一样的,只不过有几个元器件参数值不一样而已。所以自己又在参考影印版结合实物线路重新绘制了一份。TPR3030D有新版和旧版两款。参数值也有些地方不一样。但可以作为参考参考。

网友A:
这么画图不如模块化分开比较好,这样看不是很清晰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画图不如模块化分开比较好,这样看不是很清晰明了

谢谢老师!各人与各人爱好不同!只作参考!不作生产!版权属龙威公司!

网友(2022-02-22):
上面两个原理图上,电流调节取样的电路有差别,楼主的图是六个取样电阻都有效,影印的图上,只是一个取样电阻有效。
基本能看懂,就是三个继电器是怎么选择通断的情况还是有点乱。电扇那个供电电路有点晕。

网友B(2022-04-25):
下载PTF图还要钱?

网友(2022-12-06):
引用 网友B:
下载PTF图还要钱?

都啥年代了,还问这个问题

网友(2023-09-19):
请教那个电位器,是调整输出最高电压的,有大神指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