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品胜的尼康D90电池

楼主(2021-03-02):
当时买尼康相机D90时(实体店买的),后在网上另购一块了品胜备用电池,仅仅应急时用的,正常使用都是用的相机内配正宗电池。

去年D90送人了,就还留下一块品胜的坏电池

曾经有次带着此电池外出时,闻着相机包里有股糊味,当时一直没找到原因

回家才发现是这块电池有问题烧了个洞,还好当时没有继续烧起来,事后想起还是很是危险的。

网友A:
D90可是中端单反一代神机,镜头适配很广,能带D型无马达镜头,适配非常广泛。

网友B:
几年前给700D配的那块品胜电池,平时都很注意,还是鼓包了,电压还有。放不进相机里。

网友C:
品胜就一垃圾,要不越做越差

网友:
竟然生锈了。。。。

网友:
原装电池我还有俩个,工作用的,买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D90可是中端单反一代神机,镜头适配很广,能带D型无马达镜头,适配非常广泛。 ...

低端单反尼康第一台CMOS的低端机,中端是D300,D头不一定无马达,老28-70,17-35都是D头但都带超声波马达。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低端单反尼康第一台CMOS的低端机,中端是D300,D头不一定无马达,老28-70,17-35都是D头但都带超声波马达 ...

看清楚,D型里面的无马达镜头,哪里说D型就没马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品胜就一垃圾,要不越做越差

不过品胜的充线在山寨里是山寨的最好的,虽然没有苹果MFI认证,但是充电速度和原装的一样,这个技术了得,我可是用原装线和它比较过实测电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清楚,D型里面的无马达镜头,哪里说D型就没马达?

“D型无马达镜头”也许我理解错了吧,中文博大精深

网友:
品胜确实非常垃圾,2006年我买了人生第一部数码相机,用的是镍氢电池,为了保证续航,在本地实体店买了不少品胜的2500mah的镍氢电池,有些用了不久就感觉容量下降,最离谱的是有一次我外出拍摄时带着的电池其中有一节全新的第一次充满电的电池,竟然在我裤兜里发热起来,我感觉到热量后掏出来,这电池外表没有什么变化,就是持续发热,几小时后终于慢慢冷却和寿终正寝了,这电池连一次循环都没有就这么挂掉了,后来我就不再购买品胜的电池了....

网友:
真不知道品胜这种制造 垃圾的怎么还能活到现在

网友:
同意品胜是垃圾。镍氢电池时就做得非常差,后面的锂电也是山寨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年前给700D配的那块品胜电池,平时都很注意,还是鼓包了,电压还有。放不进相机里。 ...

我的也是,看来品胜的电池质量不太过关。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看清楚,D型里面的无马达镜头,哪里说D型就没马达?

无马达镜头是否像宾得的螺丝刀对焦?

宾得部份就是对焦马达在机身,通过动力偶合驱动镜头组的齿轮实现对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无马达镜头是否像宾得的螺丝刀对焦?

宾得部份就是对焦马达在机身,通过动力偶合驱动镜头组的齿轮实现对焦 ...

尼康中端及以上就是机身带马,达可以使用一些没有马达的镜头。

网友F(2021-10-22):
用了十一年的尼康D90,一代神机,舍不得丢,来个全家福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了十一年的尼康D90,一代神机,舍不得丢,来个全家福

胶皮没油光,平时很少用吧?

网友:
看样拍摄次数不多。
另外楼主的那个电池 放包里 应该用保护套,否则容易和钥匙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了十一年的尼康D90,一代神机,舍不得丢,来个全家福

同样的D90的套机也还在,还有另一个DX35MM/1.8定焦头,85MM/1.8定焦头,快门次数应该早就11万多次了

后又在2018年10月又买了一台D850带24-70MM的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