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是公网IP 如何在公司登录家里的设备

楼主(2021-03-02):
家里是公网IP。然后路由器是openwrt。,请问如何在公司登录家里的路由器设备?

网友:
TeamViewer 远程控制电脑,然后用电脑登录路由器

网友:
改非常用端口(常用的被运营商封了),防火墙配置放行该端口

网友:
局域网内部设备还可以通过端口转发全球访问(比如Windows电脑的远程桌面3389端口)

网友:
ddns,然后放通相应端口

网友:
我也想学习学习,我现在是用向日葵,免费版的限速,我也是有公网ip,虽然不固定,但是我随时能查到

网友:
有公网ip就方便了,先设置好ddns,然后路由器开v批恩,手机或电脑远程连接后就像本地局域网一样操作。

网友:
路由 DMZ   或端口映射 内网设备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