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各位坛友帮看下此电视支架是哪款电视使用的

楼主(2021-03-02):
求助各位坛友帮看下此电视支架是哪款电视使用的,感谢

网友A:
捡到个支架而入手一个电视机

网友:
康佳,海信,都有

网友:
准备配个电视

网友:
神仙也看不出来。

网友:
海信的和这个类似

网友:
看着像是看尚的底座

网友:
跟我家65吋海信有点像,不过从来就没有安装过,因为不喜欢座装采取的是壁挂方式。话说这东西谈不上品牌专用吧,类似的支架有很多啊,当然螺丝固定处会有区别的。

网友:
这就是小时候看的 让老师 看腿识人一样

网友:
和海尔的有点像

网友B:
用手机淘宝或是百度拍图搜索吧。

楼主:
搜不到啊,批量全新底座

网友:
海尔电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手机淘宝或是百度拍图搜索吧。

都搜不到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捡到个支架而入手一个电视机

京东方出来的全新的,主要不知道那个电视用的

网友:
买几十台不同品牌的电视回来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小米电视的

网友:
有可能是创维的,因为全中国只有创维电视是机身和脚是分开卖的。

网友:
想起那个看腿识别鸟的笑话来了。

网友:
钻尾丝,手枪钻,遇到电视随便干。
先把突起的部分对着电视底打上眼,然后丝孔直接拿钻尾丝扭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