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银灿IS903 跑圈掉盘问题

楼主(2021-03-02):
求教,9D2H 单颗粒跑圈都没问题,双贴跑圈到了效验文件32G铁定掉盘。

跑圈后查看颗粒也没有新增坏块,有个老哥给了给固件也没解决问题。

求解

网友A:
把第二个颗粒反贴,可能是第二个颗粒的第一个DIE快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第二个颗粒反贴,可能是第二个颗粒的第一个DIE快炸了,

4个颗粒,贴了2个板都这样。是一个情况
看坏块也不多啊

网友:
或许还是供电问题~

网友B:
第二片闪存单独贴板子,跑圈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第二个颗粒反贴,可能是第二个颗粒的第一个DIE快炸了,

电感换掉了,2个盘都是到32G左右效验掉盘

楼主:
换了大号电感,插电最大0.07待机电流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片闪存单独贴板子,跑圈测试。

4个颗粒都单独跑过圈了,urwtest都能过

网友C:
供电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供电的问题

供电电感换过了,插电就可以表工作电流也正常

网友:
散热散热散热散热散热散热散热散热

网友:
加上散热器试试

网友:
以前也在这问过类似,只不过是917,大家议论一通后,也是无解,

后来如图改动后,再不会掉了,只不过写入少了一半,不过相比不能用,总好一些,其实我也不会用,

只是业余兴趣搞搞摆了

网友:
9D2H要么单贴,双贴就别贴903了,不是跑圈爆红就是热掉盘,问题太多了,黑板都压不住

网友C:
9D2H也算个耗电大户做了几次都没成,颗粒没问题最后都贴46EN SS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9D2H也算个耗电大户做了几次都没成,颗粒没问题最后都贴46EN SSD了

以前贴过双贴128,跑圈挺好的。

热量不是太高,至今未出问题

网友:
我以前用903玩8S2F的时候,手贱彻底清空了一下,之后慢扫到一半总会掉盘,后来贴46EN就没事了。

网友:
9d2h,以前用过。一共30多片,在另外一个朋友那部分也是这个情况。一到温度就掉盘。2246en,xt,3281,3267,3268,全部都是这种情况。差不多超过五十度掉,拿风扇吹着芯片才有用,可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