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1AC-D断点测试仪

楼主(2021-03-02):
这个电路超级简单就一个IC加一个三极管和两个电阻,一个蜂鸣器就组成了,灵敏度也还不错,只是不知道这个8脚IC是什么型号的,这个8脚IC型号有知道的吗

网友:
拆都拆了,不画个电路图出来嘛?

网友:
确定不是叫感应试电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