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各位大佬,关于2258xt 一直报错Check MPISP Mode fail,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21-03-03):
谢谢大家了!

楼主:
@fanallen 急需帮助啊,谢谢!

网友:
你是自己焊接的吗,,,还是拆机的固态,,,,还有你的ID都不对,,怎么可能能开的过呢??????????

网友:
你的ID不对,,,应该是ce跳线没有跳对,,,先检查一下吧

网友:
有一颗粒坏了吧,指定CE开开试试

网友:
颗粒CE没正确识别,颗粒拆下来上测试架测一下(如果有测试架),然后重新焊接试试

楼主:
好的,我再试试。谢谢各位啊

网友:
ID分布都不正常了/你短接ROM成1024再开卡的么

网友:
第二片闪存看似贴飞了。

网友:
CH0的 CE0 肯定是要有CE的,否则指定了也开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