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教一下,SSD能不能贴两片8位DDR3缓存

楼主(2021-03-03):
手上有不少H5TQ4G83AFR,这个是8位 512M的 DDR3颗粒,平时搞固态,都是用的16位缓存H5TC4G63AFR或者NT5CB256M16CP。我像问问有没有人试过在板上贴两片8位缓存,因为主控和内存数据传送就是16位,贴一片8位的是肯定开不了,但是贴2片,是不是就组成了16位缓存,有人试过吗?

网友A:
没用。贴两片8位缓存还是8位,不会变成16位。否则贴两片16位缓存岂不是变成了32位?

网友B:
以前DDR1的时候有人把两片8位的叠焊能组合成16位的,硬改路由里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贴两片8位缓存还是8位,不会变成16位。否则贴两片16位缓存岂不是变成了32位? ...

主要还是看板上怎么走的线,如果2号内存是反过来走线,即2号内存低8位接到1号内存高8位,如果是这样交叉走线的那就能行。等晚点我测一下2256k看看板上两片内存是怎么走线的

网友:
因为板子没有按照两个8位设计的

网友:
板子上有俩ddr3吗封装不一样 硬要贴对着1脚另外一个方向贴引脚能对上 然而估计贴上还是不行的

网友:
DDR1缓存时代的SSD貌似很多就是双内存位,估计那时候就是8位拼16或者16拼32吧?(我不确定,但是早期很多系统,例如机顶盒,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贴两片应该是叠加容量,不是叠加位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DDR1的时候有人把两片8位的叠焊能组合成16位的,硬改路由里见过

tsop才可以啊

网友:
不要想太多/现在缓存位基本都是上16位的设计/毕竟大容量要越来也大的缓存/8位那个做内存条玩吧

网友:
理论上是没问题的,实际上内存条的原理也是这样,地址线并联,数据线级联。用低位数的颗粒实现高位数。比如一个16位缓存,可以用两片8位来实现,地址线并联,数据线第一颗的8bit接16位的低8位,第二颗的8bit接16位高8位。内存条的结构是8颗8bit颗粒,或者4颗16bit颗粒,在内存型号里标识就是1Rx8,1R16,为了实现更大容量,会再次叠加,就是64bit数据线并联,地址线级联,型号标识就是2Rx8,2Rx16

至于固态,原则上可以用两个8bit颗粒实现16bit,,但是需要重新设计专用的主板,公版都是16bit
至于两个缓存的板子,只是多了一组片选信号而已,其他所有的数据线和地址线都是并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