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大家讨论一下用普通的针式打印机打印热缩管的可行性

楼主(2021-03-03):
搞DIY常遇到线路标识问题,市场上专用的线管打印机动辄上千元,个人买这个不现实。我想能否用普通的针式打印机打印热缩管。

网友A:
定位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B:
现在带标号的管子到处都有卖,还便宜,

网友C:
自己DIY什么呀,这么多线?线少可以用胶带贴标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带标号的管子到处都有卖,还便宜,

如果自己能打印不是更好吗?想标识什么就打印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位问题怎么解决???

如果热缩管太软不好定位,我想是否可以先在管子内穿进一条塑料薄片把热缩管撑成扁平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DIY什么呀,这么多线?线少可以用胶带贴标签

DIY 玩的是个兴趣

网友:
现在有手掌打印机啊,有专门标签,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方便i得很。去年买了两台。才3-4百块。

网友:
普通的针式打印机打印线管“不干胶标签”

网友:
打印到不干胶标签上贴标签

网友:
出邮费免费给你打。假货宝里也有代打的,很便宜,自己折腾不值得

网友:
那个线号机是热转印的,而且自动切刀,不是针式打印机的色带。线号不多可以用异型管。油性记号笔手写。

网友:
手上有标签打印机,线号机,接单,支持定制线号!

网友:
不行吧!
线管机的原理就是热敏头加热碳带把字符印到线管上。属于热转印,转印过程中线管被适当压缩使接触面平整

网友:
市面有各种型号的透明热缩管可买。想省成本又想自己打印,可以用普通的针式打印机自己打印(也可手写),然后再套上透明热缩管热缩,效果也还可以。没有专用的线管打印机之前,大多采用这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