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动车一组电瓶,如何判断单节电池好坏?

楼主(2021-03-03):
8个电瓶的电动车,充电电压116v,充满回落到110v,跑几天低电状态下测量电瓶。其中5,6两节电瓶电压偏低,是不是说明这两节电池的容量就比较低呢?没有专业的仪器,只能用这种办法粗略计算。电瓶最低放电电压是10.5v,其中一节放电到10.18v,另外一节放电到10.48v,其余电池保持在12v左右。

网友:
当然是这两节不行了。也可以给这两节补水单独充电。然后再统一放电试试。估计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
如果是铅酸,没有专门设备测试的情况下,就带负载测每一个电池的电压,压降最大的基本就是坏了

网友:
短接一下,没什么火花就是不行了的修电瓶车的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开到没电量 带负载 接个12v灯泡或者用电热丝 电压低的就是不行了

网友:
换掉两个单体电池即可,否则会影响别的电池,工业上直流屏有测试模块测量每一个电池电压,一般是单体2v,112个电池,发现异常就报警更换单体电池,否则会大面积损坏单体电池。

网友:
电压低的换了吧

网友:
冲到差不多电压,带载测电压。压降大的有问题。

网友:
之前在某玛售后,是先充满,然后单节接电炉线放电,放一会了用测试仪测电压,掉电快的就是有毛病的。

网友:
电压低的肯定有问题,最好换掉,也或者单独充这2块电池直到和别的电池电压一致,再统一充

网友A:
不能一概而论,有时候,欠压的恰恰是因为容量大充不满,而提前充满的当然电压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一概而论,有时候,欠压的恰恰是因为容量大充不满,而提前充满的当然电压高了 ...

你说的很对,如果是第一次配对,欠压的可能是容量充不满而电压低。但如果经常串联一起充放,充电器检测到电池串总电压不足,会继续给电池串充电,由于是串联充电,容量小的就会过充一些。而放电时电池串的每一块电池放电容量是相同的,2-3个循环后,容量大的应该就补充满,不会电压低了。如果电池串深度放电完成后有其中部分电池电压低于其它电池,大概率是那些电池容量变小造成的。电池串联在充放电过程中,如果深充深放,容量小的的容易过充、过放,对小电池的是个双重伤害。所以对于电池串联,使用时最好配组容量,并建议随用随充,这样放电的容量一般不低于那块容量小的电池,充放电的容量也一样,对小容量的电池保护较好。铅酸电池是比较怕过放电的。过充会好一些,如果能随时补充水,过充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