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问忆联ah631用的什么主控

楼主(2021-03-03):
请问忆联ah631用的什么主控

@心海的一滴泪

网友A:
这家是忠实的Marvell主控用户

只有部分型号采用PHISON的主控,数量比较少。据说还有自研主控,但是没看到成品,毕竟不在零售市场发力,想搞到也不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家是忠实的Marvell主控用户

只有部分型号采用PHISON的主控,数量比较少。据说还有自研主控,但是没看到 ...

我主要就是想知道这款用的是群联还是马牌

网友B:
忆联有用马维尔的/有慧荣的/有群联的你最好上个实物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忆联有用马维尔的/有慧荣的/有群联的你最好上个实物图看看

就是没实物图才问的

在鱼上看到便宜的拆机想买来做系统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