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迷你i25TWS蓝牙耳机左耳音量锐减故障处理

楼主(2021-03-03):
2019年11月从坛友鲨鱼之家处购买的迷你i25TWS蓝牙耳机
颜值在线被夫人抢去用了。

昨晚孩子拿去准备听音乐,反映左耳有问题音量太小。

开盖发现喇叭上吸附了块磁铁

耳机看来是被摔过,把磁吸触点充电的磁铁摔下。取走音量就恢复正常

调点胶水

还准备装回盒子测试一下磁铁的南北极,仔细观察有黏胶过的痕迹,省事了

等胶水固化后装好。

网友A:
老实说音质怎样?跟airpod能不能比比

网友B:
蓝牙耳机对WIFI信号有干扰,前几天打游戏发现的。也可能是我的无线路由太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实说音质怎样?跟airpod能不能比比

舍不得买没比较,木耳朵感觉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牙耳机对WIFI信号有干扰,前几天打游戏发现的。也可能是我的无线路由太便宜吧 ...

家中常常2副蓝牙耳机在用,从没感到信号变化

网友C:
这耳机多少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老实说音质怎样?跟airpod能不能比比

我买过很多子耳机,最贵的五六百元,便宜的二三十元有线的和蓝牙的都有很多个。不是高分辩率的耳朵太高级的分不出来,感觉十几元的耳机好坏还是分的出的,电流声和声音很干。但百元左右的和五六百元的没法分出来。基本上没有电流声了,声音也很好。苹果的耳机也用过,音质和百元左右的耳机分不出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耳机多少钱?

连运费108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蓝牙耳机对WIFI信号有干扰,前几天打游戏发现的。也可能是我的无线路由太便宜吧 ...

2.4G的wifi有干扰,5G的没事。蓝牙也走2.4G,有的网卡用同一个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买过很多子耳机,最贵的五六百元,便宜的二三十元有线的和蓝牙的都有很多个。不是高分辩率的耳朵太高级 ...

逼格上区别很大

网友A:
估计是华强北最高制造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华强北最高制造水平

还是挺唬人的

网友:
觉得是音质一般了,不过勉强能用的级别了

网友E:
我也有一个差不多的 ,充电口竟然比Type-C接口小 ,难道是苹果数据线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一个差不多的 ,充电口竟然比Type-C接口小 ,难道是苹果数据线接口? ...

Type-C口的话还怎么装

网友E:
引用 楼主:
Type-C口的话还怎么装

盒子底下没有充电口吗?盒子上带充电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盒子底下没有充电口吗?盒子上带充电口的

盒子底下苹果的充电座

网友:
原来内部是这样子的

网友:
我家也有一对,跟这很像,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也是左边音量小,还掉电快。但还是新的。我猜可能是高仿某某牌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