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烯王充电宝升级十倍容量 求技术支持

楼主(2021-03-03):
拆了这个充电宝准备换个大容量电池 现在问题来了 我买的4个电池串起来了还没接保护版 接电给充电宝 闪了下 电量零就黑不能输出能充电 充电太快了 跟他5000一样电量涨的快 输出a口不行 c口 充一会电量又没了关了 他这电量计算 怎么计的

楼主:
电量还是效不准 盒子明明定个黑色 搞了个透明的

楼主:
充了几分钟百分之13 再充手机几下就归零了 又黑了 新电池都有电的 3.1v 12v.以上 还有就是充电最高才20w

楼主:
加保护版还不行  电池充放电正常啊 先把电池用光 再接充电宝版充

网友A:
请问下这个是在哪里买的,多少钱,怎么看好多人都在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这个是在哪里买的,多少钱,怎么看好多人都在玩

论坛买的  很值得 卖光了

楼主:
放光了再充能快充了 超20w了 但电量升的好快 看看到一百充不充了

楼主:
用一百w 能60

楼主:
十分钟99 99卡住还在充

网友:
你用的线太细了,大电流下 压降大,容易触发保护

网友B:
它的容量是基于电压的,你用的线路电阻大,会直接导致充放电压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的容量是基于电压的,你用的线路电阻大,会直接导致充放电压降大

容量不是看电压的  他应该以5000为标准 充电 充进5000就99  后面还能一直充 放电也是 疯狂减

楼主:
确定了 容量就是以5000为标准的 充电正常能上60w 十分钟99  99卡住还能一直充 放电 也是一直掉 百分之一卡住还能给手机充

网友:
哈哈,确实好多人玩这个,幸好没上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定了 容量就是以5000为标准的 充电正常能上60w 十分钟99  99卡住还能一直充 放电 也是一直掉 百分之一卡 ...

容量是基于电压的,至于你说的5000,这个它会自动学习校正的,我加了电池(A123磷酸铁4串),第一次冲到100%后,又充了很久,充满放光,2个回合后就差不多准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定了 容量就是以5000为标准的 充电正常能上60w 十分钟99  99卡住还能一直充 放电 也是一直掉 百分之一卡 ...

如何校准?
电池接好,正常充电,不要管电量,一直冲到电流降低为0后断开充电;然后开始放电,一直放电到自动关机,循环2次基本就正常了,特别注意,期间电池与主板的链接不能断,一断就需要从头再来,充电也只能通过板子充,不能绕过板子直接给电池充

网友B:
推算逻辑,它应该是把V1~V2区间定义为0%~100%,再把对应的电量分配下去;为啥说是基于电压呢?因为放电电流不一样,发出的电量差异非常大(比方1C放电可能能放出1250mah,10C放电可能只能放出800mah),单纯用电量是非常不准的,而相比之下电压靠谱的多,所以,这种场合应用,必然是电压(实际我用外挂电池组已验证确实如此)所以,我看到你电池上额外挂的两个小板子,非常的不解,这是打算不要电量显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算逻辑,它应该是把V1~V2区间定义为0%~100%,再把对应的电量分配下去;为啥说是基于电压呢?因为放电电流 ...

如果你的方法能较准电量就不加了  开始是想从灯那里接出来的 还有这版子输出好弱 c口20v 1.5a 都不能超过 a口我这版有点神经有时候不行

网友B:
这个V1  V2,应该是固化在程序里的,至于这个容量C,必然是个可变数;所以如果换其它3.6v的锂电池,容量没法校准,除非写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V1  V2,应该是固化在程序里的,至于这个容量C,必然是个可变数;所以如果换其它3.6v的锂电池,容量没 ...

铁锂好像放着也会降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铁锂好像放着也会降压的

会降低的,不过不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