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一个液晶点阵屏找替代

楼主(2021-03-03):
手里有个维修用的小仪器,上面的一个点阵屏花屏了。更换的话需要花大概100-150。奔着折腾至上,花小钱办大事的原则。想问一下坛子里的高手老师。

网友A:
并口版本12864 驱动就那几个 应该比较好找 不过综合成本没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口版本12864 驱动就那几个 应该比较好找 不过综合成本没优势

这个串口的

网友:
没注意看,应该是串并两用的 可以拆下屏幕看FPC丝印找同款

网友:
找不到同型号的, 就找尺寸一样的,驱动一样的可以飞线接

网友:
这照片信息量太少了。找同驱动芯片的,飞线引出对应引脚,应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