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两个中古路由器

楼主(2021-03-03):
为了做并联的无线路由,给房间用,
仓库里找到了2个路由器,都是很老的了,
先看一个100兆的

15年左右的,

芯片,看上去做工还可以的

背面

一个ECOM,看样子是零几年的。10兆的。

八口的

接口的做工是金属的,

电源厉害了,是变压器的,很稀罕的,02年时候,开关电源更加贵。

看看里面,是变压器加整流,线性电源。

就拆一下,不符合我们拆客的精神。
想着一定要把100兆路由器用起来,
但是没有电源,他要的是交流9V,
于是,看着ECOM的电源适配器,
拆开测量,交流10.8v,用到路由器正合适。

拆了整流部分。

拆了插口,硬怼上去。
通电,刚刚好,自检通过。
今天晚上,就接到宽带上去,试试看。

网友A:
这一个是交换机,另外一个是10m的集线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一个是交换机,另外一个是10m的集线器

点错了,确实是hub,这个应该很少见了。

网友:
的确是很古老是路由器,压根第一次看到了

网友:
这俩一个是交换机一个是集线器,都不是路由器

网友:
一般路由器没这么多洞

网友:
看图应该直流12V的可以用

网友:
拆开看看就扔掉把,不要使用了,

网友:
不是有线的变压器都叫做线性电源!线和线性是两码事。

网友:
淘汰了吧,k2p挺香

网友:
应该是交换机

网友:
直流电源可以给交流路由器供电

网友:
当年D-link不便宜

楼主:
对的,都不是路由器,没有pppOE功能,无法在家里接宽带。

网友:
都是交换机。

网友:
应该是远古路由器了

网友:
d-link des-1008a是交换机; ecom en-1008h是多端口转发器。

网友:
确实比较古老,但这二货都不是路由器

网友:
交换路由傻傻分不清的楼主。另外ap没有并联的,起码没电气意义上的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