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静电会不会击穿无地线的充电器

楼主(2021-03-03):
65w的pd充电器,今天脱外套后,忘记手摸墙放电了,然后就去操作笔记本,就听见啪一声,电脑上显示电池供电,然后又显示电源已连接,说明充电器断了一下电。
以前的笔记本充电器是3爪的,有地线,所以不会有这情况,静电也通过地线放掉了,那么现在的笔记本,没有地线,充电器会不会被静电击穿?

网友A:
不会,有TVS放电保护,放电瞬间正负极短路,所以看到充电器断了一下

网友:
能被静电击穿的充电器都是不合格的产品,慎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有TVS放电保护,放电瞬间正负极短路,所以看到充电器断了一下

很奇怪,为什么现在的充电器不带地线了,其实带地线设计很合理,否则笔记本上有麻麻得感觉。

网友:
适配器高低压侧之间一般单相电峰值354V。加强绝缘间隙取翻倍的7.1mm。PCB误差等,一般都是7.5~8mm

这个间隙一般都会加尖端放电设计来进行静电泄放,放电瞬间大电流会干扰正常工作,只要能恢复就可以了。一些产品甚至会重启。

现在不用三脚主要是考虑便携性吧,否则氮化镓没有明显的卖点了。。。一般厂家配的还是三脚的,但成本很高啊,一根电源线也不少成本,而且遇上来回扭把电线弄短路敲竹杠的三天两头召回。索性就做免电源线设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