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D2550坑了,这玩意不适合黑群晖

楼主(2021-03-03):
之前弄了块主板,D2550,价格到不贵,几十块钱,买回来打算弄黑群晖。
首先这个CPU不支持虚拟功能,高级功能啥都玩不了。
其次,这个CPU支持64位,但是是不完全支持,所以基本上各大厂家都锁死了32位,即使刷64位bios也不能完全支持,后面会有bug。这样,黑群晖只能刷5.0老版本,这个老版本很多问题,不是掉ip就是掉硬盘,使用过程中经常突然找不到ip了,需要手动重启才可以。而掉硬盘就更麻烦了,基本只能重装黑群晖系统了,数据安全性可能有问题,重新安装系统时要特别小心,千万别把数据弄丢了。
还有,这个系列主板上都是那种老式网卡,还不是intel系列,群晖现在基本只支持intel系列了。

intel当年好像也彻底放弃了这个CPU,当年没有发布XP的显卡驱动,直接导致不能装XP系统。intel发布了win7-32位显卡驱动,但D2550这颗CPU基本带不动win7系统了,新装系统CPU基本就占用了20-30%,打开个网页(无flash)基本就卡死了。

现在看来,这个D2550好像只能用来做软路由了,但网口又不够,一般板子只有一个或两个网口,软路由还是不太够。而且老平台,功耗很大的,机器也很热。做软路由还是新机子更合适,毕竟省电就是省钱,路由这玩意24小时开机。

网友:
只东西只合适进垃圾场

网友:
买前查一下cpu passmark的分数啊

网友A:
我自己修改了一个XP系统的显卡驱动,可以用啊

网友B:
跑个OMV或者Nextcloud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修改了一个XP系统的显卡驱动,可以用啊

显卡驱动也能自己修改?32位还是64位?卡不卡?

楼主:
不会玩linux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个OMV或者Nextcloud试试~

设置太麻烦了,还是黑群晖好,安装好直接就可以用了

网友C:
捡什么D2550 太老了。带DC接口的1037u板子咸鱼85块包邮,22nm制程,支持VT-x虚拟化,指令集也更新,缺点是不支持超线程。TDP标称17w但作为nas大部分时间到不了这功耗。

网友:
暂时用D2550做软路由3网口还行,主要PT下载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捡什么D2550 太老了。带DC接口的1037u板子咸鱼85块包邮,22nm制程,支持VT-x虚拟化,指令集也更新,缺点是 ...

支持VT-x虚拟化,这个一般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卡驱动也能自己修改?32位还是64位?卡不卡?

加ID吧,不太记得了,不过驱动有保存,XP肯定是32的呀

网友D:
还有一个1037小主机吃灰,挂咸鱼便宜的很都没人问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个1037小主机吃灰,挂咸鱼便宜的很都没人问津

拿到论坛兑换积分吧

网友:
5.0的黑裙并没问题,之前n270用了好几年,都是7X24的,很稳定,另外你可以装个win2k3当nas用

网友E:
WinXP驱动有测试版的,解压后运行文件夹里的CMD安装。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M0WVtP3P44vTsD2313Ef-Q 提取码: 6g3n

网友:
引用 网友E:
WinXP驱动有测试版的,解压后运行文件夹里的CMD安装。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M0WVtP3P44vTsD2313 ...

你这个试了一下,直接蓝屏

网友:
这个U用的DSM5.2,稳定运行6年了,真的很稳。

网友:
xp下我记得有驱动的,但是不支持音频,win7用thin  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