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刮胡刀BRAUN 150s-1,没有拆完,箅是修好了吧

楼主(2021-03-03):
昨天同事突然拿了一个小玩意儿,说冲不上电了 灯是亮的

接来一看是个刮胡刀

问他带的充电器充了一下 是灯亮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拆了

拆到这里有些不妙

可以装两节电池的

这时候拿给同事看看 ,已经烧成这个样子了
同事说 那就扔到垃圾桶里吧
我说 我拆完 看有没有可用的东西

在犄角旮旯里抖露出三个贴片电阻

电路板擦干净看一看 是三个并联限流的

电池也没有标容量,不知是多高电压,充电电应该流多少

按原电路设计是三个240欧的电容并联 ,也就是80Ω。看了一下充电头是8v 100毫安 ,用了一个50欧的直插电阻,维修电源调到8v ,试了一下 ,充电电流在90毫安左右 。说明有戏 。但是电阻有些热 。可能功率不够 。又找了两个150欧的电阻 并联起来的 ,这样大约是75欧,和原电路参数差不多

把两个电阻分开一点 ,放在另一个电池的空位置里 ,你是有地方安身 另外一个也可以良好散热

电池专用的 ,电池仓里的弹簧片 都是有卡口的
用他带来的充电头充电测试

充了两个小时 ,壳子有些湿热 。
同事路过这里,让他拿去了。
后来,终于找到他烧掉电阻的原因了
是充电头不匹配
原装充电头是5V 300毫安 。他用了一个飞利浦的充电头  8v100毫安 。因为刮胡刀充电座和这个飞利浦的充电头匹配,所以他就用这个充了。
后来想了想 ,好多的这种刮胡刀 像他这个博朗的 ,飞利浦的 ,飞科的 用的交流适配器上的插头 都是可以互换的,但是它们的输出电压是不一样的!
他的充电头也拿走了 ,补一张飞科的

连他们的正负极性都是一样的
谢谢观赏 !!

网友:
镍氢电池,1.2V的哈

网友:
箅,bì,形声。字从竹从畀,畀亦声。“畀”意为“把谷物放在支架上蒸煮”。“竹”与“畀”联合起来表示“竹制蒸架”。本义:竹蒸架。

楼主是故意打错的字吗?

网友:
这博朗的货比飞利浦每天飞零件的强一点

网友:
楼主也是拼了,这样的货都修好了,点赞!

网友A:
这样也叫博朗,还以为是山寨货了

网友:
厉害了哈哈,烤糊了

网友:
正品博朗的剃须刀,质量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也叫博朗,还以为是山寨货了

便宜货,跟山寨肯定有共性。山寨也是便宜货,贵而罕见的,一般只说小众。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看着挺高级的。。。。

网友:
好货值得修理

网友B:
这东西进水电路板非常容易坏

网友:
都熏成大黑板了,还能搞定,强!!

网友:
两节电池就给装了一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进水电路板非常容易坏

广告上做的是可水洗

网友:
竟然这里还藏了已帖!
PCB都碳化了吧,会不会直接导电了

网友C:
博朗的,牌子货,这么烧成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博朗的,牌子货,这么烧成这样了!

用错了充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