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也拆了一个无线防静电手环,求大神告知主IC型号

楼主(2021-03-03):
动静静电多,在JD上购买的无线防静电手环,佩戴一段时间,感觉确实有点左右,特别是脱衣服的时候产生了静电,静电手环红灯会亮。按下按键绿色电源指示灯会亮。现附上拆机图:

1 :整体图片

2:按电源键绿灯亮,表面电力充足

3:取下表带,与皮肤接触的是导电的,感觉是塑料表面镀了导电金属

4:主板是绑定IC 。不知道具体型号。麻烦大神告知,谢谢!

5:内部整体配件,靠弹簧接触

总结:做工一般,总体成本应该很低,但是JD上的价格不便宜,大几十块钱一个

网友A:
没有接地线,怎么放电?这个只能检测静电

网友:
没准里面是个电池,你测一下电压,看看有没有哪个管脚有电压输出……

网友B:
感觉是智商检测器

网友:
牛屎芯片融了不就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接地线,怎么放电?这个只能检测静电

拆机看是有跟主板有弹簧跟底壳再接触到皮肤上,可以吸收静电

网友:
我觉得不如液晶小手表实用,不过钥匙接触金属栏杆铁水管等,出现响声后可消除静电。

网友:
啊这……是不是对静电有什么误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接地线,怎么放电?这个只能检测静电

有些无线的防静电手环里面有一根极为尖锐的金属尖。
据说当静电超过1500V之后就会对空气放电(串了个1M欧的电阻,使放电的时候人的手腕近似无感觉)。

1500V之前就能对电子产品造成伤害了,所以不能用来干IC的工作,只能用来控制人体静电上限,使静电永远无法达到指尖接触门把手时有感觉的放电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智商检测器

这个不是电子工作时保护元器件用的,而是防止北方冬季人体带静电,摸到门把手、水龙头时指尖啪啪地放电不舒服用的。
用的是电晕放电的原理:在曲率半径很小的尖端电极附近,由于局部电场强度超过气体的电离场强,使气体发生电离和激励 ,因而出现电晕放电,消耗能量。
手环内侧导电部分贴紧人体手腕,通过一个1M欧的电阻和手环内部一个极为尖锐的金属针连接。当人体静电积聚到一定程度之后,金属针的尖端产生电晕放电,静电的能量就被消耗了,不会一直累积。
因为那个1M欧电阻的存在,人体的手腕皮肤很难感觉到手环内部发生了电晕放电。
和有线手环不同,戴着无线手环人体依然会有静电,不能摸IC芯片,只不过无法累积到摸门把手拉电弧的能量。

网友:
这种牛屎哪里有什么型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电子工作时保护元器件用的,而是防止北方冬季人体带静电,摸到门把手、水龙头时指尖啪啪地放电不 ...

看板子,没放电针,估计就只能检测静电有无

网友:
这是智能手环还是防静电手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电子工作时保护元器件用的,而是防止北方冬季人体带静电,摸到门把手、水龙头时指尖啪啪地放电不 ...

如果把这个结构的跟人体接触的部分直接压在车身上的金属部分,这样能否起到防止车带静电或者人体接触车身产生静电放电的刺痛感?因为我们这边冬天灰尘大而且市政很努力喷水打雾,打蜡后大约一星期可以没有那种静电感,如果车身带灰尘很容易上下车就被电的乱七八糟。试过绑导电带能解决,但是现在的导电带质量很差里面的线芯很细很容易断,而且每星期都要调整长度(一个星期大约600-1000公里)

网友:
感觉就是智商税的

网友:
我躲避挨电,发现个绝招,甭管是手背,指尖,还是钥匙,最终挨电反应明显的都是双肘的麻筋。也就是肘关节尖端内侧,平伸开的时候摸到的那处纵向的骨头关节缝,那里的那根筋,就是麻筋,不论是你摸到交直流高压,还是被人不小心用筷子或者判官笔,峨眉刺戳中这里,都不好受。所以,不惹它不就得了。我的办法是,在脱衣服的全程,将鞋褪下一只,脚后跟着地,因为脚后跟比较厚,相对于手指手背的阻值比较高,面积比较大,(尖端放电嘛,平面就不存在尖端了,面接触肯定比点接触好了,)而且,这个时候,其实身上还没什么静电,因为你带的电多是因为一路上走路摩擦和高阻值的鞋底封闭了放电通路所致,(如果直接在鞋跟弄个1M的电阻也挺好,随时放电就没事了。) 如果路上存的电不死太多,当你脱衣服,尤其羽绒服肯定带电,而穿军大衣类的棉衣就不存电。所以,脱羽绒服先脚后跟接地,然后慢慢脱掉衣服挂好,人离开后再脚入鞋,保你一点电都感觉不到,此方法使用了三十多年,百试百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电子工作时保护元器件用的,而是防止北方冬季人体带静电,摸到门把手、水龙头时指尖啪啪地放电不 ...

专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