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了个扫地机的电池

楼主(2021-03-03):
      拆了个扫地机的电池,坏的,装上机器没任何反应,拆开后看到四节18650锂电池。准备用好电池替代,但愿这保护板是好的。

网友:
换电芯就好了,一般没保护,才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保护板是有点用的

网友:
我前几天换了一个扫地机电池,刚刚焊好保护板就烧了,歇菜,后来又买了一个

网友:
这个简单,在坐的应该都会换吧

网友A:
疫情期间花巨款买了个扫拖地机,一段时间没用,电池就充不上了,还没时间检查(回充显示在充电,但是充不上)估计电池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疫情期间花巨款买了个扫拖地机,一段时间没用,电池就充不上了,还没时间检查(回充显示在充电,但是充不上 ...

不至于吧,什么牌子的扫地机器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至于吧,什么牌子的扫地机器人?

哇力N1,好像是这个型号,一年就出问题,有点迷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疫情期间花巨款买了个扫拖地机,一段时间没用,电池就充不上了,还没时间检查(回充显示在充电,但是充不上 ...

这样的扫地机器人就该让它扫地出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扫地机器人就该让它扫地出门!

我觉得适用范围有限,好像扫地机器人适合面积大家具少房屋,家具多点会经常跑椅子桌子床底下迷路,带镜头能记录地图好点,记录后设定需要轨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适用范围有限,好像扫地机器人适合面积大家具少房屋,家具多点会经常跑椅子桌子床底下迷路,带镜头 ...

我买的是石头扫地机器人,感觉还行,清扫效果、避障和脱困能力也不错,就是有点小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