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超频众仪ZT-Y

楼主(2021-03-03):
看视频发现此表电阻档速度有点加快,感兴趣弄一块来玩玩。
到手后果然软件优化相当明显,电阻档换档速度被加快了,最高档换到最小档只需约2秒左右,体验与实用性提升明显,众仪果然把0660玩出了花样 nice!
此表惊喜多多,不谈精度,针对高频使用功能说一点体会。
1、电压:999.9MV集成进了电压V档,在一番使用后发现这个改动很有用,要求不高时MV与V不用切来切去的。要求高时独立的MV档提供9~99mV测量,很多四位半都做不到哦(A档也提供了最小0.1MA分辨,也很nice)
2、通断档:传统的电阻通断档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只保留了二极管通断功能,适应后又觉得这改动极好,本身电阻通断的实用意义就不大,大部份维修员都有用二极管跑通断的习惯,还省了二极管与通断切来切去的。但是通断蜂鸣反应不太理想,居然需要50ms以上(希望下一代巨幅提速这功能),模拟条反应居然比蜂鸣更快,对于极速扫板有点不能忍,普通应用影响不大。
3、电阻档:上面说了,换档速度被提升了(比用单片机的UT61D+更快),快的完全不象0660芯片,而且最小的欧档提供0.01欧分辨,很赞,不过小阻值尾数稳定慢确实有点拖节奏。
惊喜1:二极管通断档跑线路时测到带电电路蜂鸣器居然不会响,就算是显示0.000V也不响,这个细节大赞啊!牛B!
惊喜2:电流档在无测量值时会间隔短鸣提示你现在处于电流测量,有测量值时不响,牛B!
最后吐槽一下缺点:
巨费电!巨费电!巨费电!为了提升反显亮度,该表开机静态电流达到了惊人的23mA左右,21mA全给了反人类的背光灯,噗!就算装12500锂电也撑不了多长时间。屏设计师直接开除吧,浪费粮食!
主板、外壳、转盘做工很差,百块钱的东西我忍了,又不是不能用

屏驱动大约是2613一类的,I2C驱动,对时序脉冲要求不高,屁股决定脑袋,老夫顺手就给它换了个8M,驱动成功!
测量速度爽到飞起!比肩快枪手136+,哈哈哈!再顺手换掉C14为1nf,小电阻测量尾数稳定速度加快了(虽然还是不够干脆利落,但提升效果相当明显),通断反应速度也提速了。该表软件对蜂鸣优化到位,声音干脆利落不拖拉。
超频后电阻测量速度略慢于136+一丝丝,但考虑精度与分辨率高于136+,使用体验优于136+
其它档位完全吊打、碾压136+,电压瞬间出值并稳定,完全惊呆了(ADC的原因尾字会跳动1~2个字,不用理会)
爽到爆炸!
最后把屏限流电阻R14改为100欧,开机电流降到9mA左右凑合用吧(5毛屏,改正显救不了)
0660核心固件我给99分(扣一分因为前端无效数值喜欢加0的毛病依旧在)。其它50分,能凑合

网友:
看了半天硬是没看到型号

网友A:
A档如何显示0.1ma的?难道小于999.9ma内显示ma,大于999.9ma显示X.XXX A

楼主:
引用 网友A:
A档如何显示0.1ma的?难道小于999.9ma内显示ma,大于999.9ma显示X.XXX A

对,要求不高时你都不需切mA档,爽歪歪啊,牛B

楼主:
可惜鸟,换掉反人类屏,做工再提升一些,完全是一代经典表

网友:
什么型号来着,到时候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档如何显示0.1ma的?难道小于999.9ma内显示ma,大于999.9ma显示X.XXX A

这个我个人觉得有点别扭,A档显示mA怪怪的,脑子不好接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要求不高时你都不需切mA档,爽歪歪啊,牛B

这样设计不错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个人觉得有点别扭,A档显示mA怪怪的,脑子不好接受

这样设计我感觉不错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设计我感觉不错啊,

按按分辨率来说,确实不错,就是脑子转不过弯,A档显示mA总有错觉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按分辨率来说,确实不错,就是脑子转不过弯,A档显示mA总有错觉 哈哈

你脑袋该超超频了,这么好的设计你居然不习惯这得启用百倍差分放大才能实现,承永全家都做不到:lol:mA档最小分辨1ua也很不错,反倒uA档表现平平,可能是1nA芯片极限了底噪太大设计师受不了,哈哈。通过众仪Y说明0660潜力还很大

网友C:
换8M后,不用重新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8M后,不用重新校准?

不用啊,电容改正常网上有教程,频率档使用率低不理会。

楼主:
越用越喜欢,爽,待老夫找块好屏,嘿嘿

网友C:
引用 楼主:
越用越喜欢,爽,待老夫找块好屏,嘿嘿

买这块表就是为了反显屏,你反而要改回去

改回去直接少几十块钱的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这块表就是为了反显屏,你反而要改回去

改回去直接少几十块钱的价值。 ...

又不是OLED,还有人为了破反显买表,我看中的是软件神优化,而且是硬芯可搬家,屏垃圾。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又不是OLED,还有人为了破反显买表,我看中的是软件神优化,而且是硬芯可搬家,屏垃圾。 ...

我有ZTX就挺喜欢反显屏的,我工作的地方就挺暗的这屏幕都不用开灯。我觉得ztx挺不错的唯一不好的就是关机时间太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ZTX就挺喜欢反显屏的,我工作的地方就挺暗的这屏幕都不用开灯。我觉得ztx挺不错的唯一不好的就是关机 ...

市而有款带充电的反显大屏表适合你,我要我喜欢,你喜欢不喜欢关我屁事

网友E:
居然要三节电池,一百五到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居然要三节电池,一百五到手吗

从哪看值一百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