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教一下 KHDLI是什么牌子的闪存芯片

楼主(2021-03-03):
这是什么牌子的闪存芯片,多大的内存

网友:
颗粒上面大大的“i”是intel的意思,如颗粒丝印正确,这是英特尔8G的闪存颗粒。

不过,看封装,怎么像是“覆膜”颗粒呢

网友A:
这型号颗粒应该是TSOP的啊脚呢

网友:
那个大大的  i  就是品牌,英特尔,你说的KX那个是批次号吧,每一批都不一样的,话说152的改宽体我见过,TSOP48改152的我还是头一次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型号颗粒应该是TSOP的啊脚呢

可能都剪掉了吧

网友:
自封片吧,又不是固定的封装

网友B:
从64就能看出这个是个假标颗粒了,不过说起神仙颗粒,我还真见过一个特殊的原厂镁光NX某某某,居然是lga52+dfn48封装,当时真后悔没有买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64就能看出这个是个假标颗粒了,不过说起神仙颗粒,我还真见过一个特殊的原厂镁光NX某某某,居然是lga52+ ...

为啥64能看出假颗粒?
我也有F64,29F64G08ACME1,tsop48封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啥64能看出假颗粒?
我也有F64,29F64G08ACME1,tsop48封装

字体和大小不对呗。另外这表面反光看出来表面那光滑的样子就不像是原厂的,像盖标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为啥64能看出假颗粒?
我也有F64,29F64G08ACME1,tsop48封装

从这里隐约能看出来,抹了一层“沥青”后,重打的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字体和大小不对呗。另外这表面反光看出来表面那光滑的样子就不像是原厂的,像盖标的。 ...

涨知识了,和我的对比一下,确实差好多,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从这里隐约能看出来,抹了一层“沥青”后,重打的标。

哈哈,认真看的确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这里隐约能看出来,抹了一层“沥青”后,重打的标。

焊油没擦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64就能看出这个是个假标颗粒了,不过说起神仙颗粒,我还真见过一个特殊的原厂镁光NX某某某,居然是lga52+ ...

64有什么不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