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苹果PD快充线拆解

楼主(2021-03-03):
两年用坏了两条非原装PD线,但是都是有MIFI认证的,一条倍思,售后给换了一条还有一条叫不出名字就是今天要拆解的就是这个牌子的找售后没有人理现在已经下架了,开始拆解,没有介绍大家看图就好

网友:
我也买过一个还在用  也是认证线  还不错  我记得40多

网友:
好贵的线啊,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
我有5代的原装usb转苹果的头,用快充usb线接转换头,能否实现pd快充?

网友:
一般MFI认证的线,买大一点的品牌,也就39元,49元左右,既能达到官方的耐用程度。

没必要买官方的,更没必要买很贵的第三方认证线。

充电器足够可靠的话,买PDD的山寨线也未尝不可,因为苹果现在既然支持PD快充了,说明接入12V也不容易坏了;不像以前超过电压容易坏USB充电IC。

所以以前不支持快充的认证线,电压超过6.3V就会断电,这种情形下,认证线才是必备条件。

楼主:
'刚上市的时候买的59一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5代的原装usb转苹果的头,用快充usb线接转换头,能否实现pd快充?

蓝色就是CC线

网友B:
从诺基亚5110到现在的荣耀30,就是没用过苹果的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诺基亚5110到现在的荣耀30,就是没用过苹果的路过

关键是价格贵好几千元,然后软件里到处是收费内购,原装线必须有加密芯片。我的华为荣耀20打孔屏也不错,要是有成本更低缺角屏更好。好奇的是很多手机厂商,喜欢把前摄往中间弄,水滴刘海屏上部走线成本高,看图片总在中间缺一块。曲面屏手机只是外型很酷,最大问题两侧暗边,制造成本最高。

网友:
我买了两条12块的山寨线 可以快充 但线材垃圾 最高只能11w 上不了18w

网友C:
闪电头坏了还是线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闪电头坏了还是线断了?

线没有问题,可能头坏了

网友(2024-01-12):
网上有头卖     不过觉得没必要,再买一根就好,买同轴线   柔软超出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