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宝锋DM-5R对讲机用耳机听有冲击音求解

楼主(2021-03-03):
宝锋DM-5R对讲机在接收对话开始和结束后,用耳机听有一个类似功放那种冲击音如何去除,如果用自带喇叭放就基本听不出来,求解如何解决耳机听的时候没有那个杂音?

网友A:
这个对讲机漂亮。不懂,帮楼主顶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对讲机漂亮。不懂,帮楼主顶起!

这机子是漂亮

网友:
不拆开看电路不知道

网友:
知道这机子,我买两台,后来闲鱼卖了

网友B:
那个冲击音是所有单工对讲机都有的吧,没有就就没那感觉了,不如打电话

其实是耳机的低频响应比较好,真实地还原了冲击音,真的接收不了的话在耳机上串个电容过滤一下低频吧

网友C:
你机器这么小,喇叭低音太差太差了听不到这个音,我用的给保安用的那种破对讲机喇叭就能明显听到冲击音了,这是因为功放会自动启动关闭,音频耦合电容充放电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机器这么小,喇叭低音太差太差了听不到这个音,我用的给保安用的那种破对讲机喇叭就能明显听到冲击音了, ...

怎么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冲击音是所有单工对讲机都有的吧,没有就就没那感觉了,不如打电话

其实是耳机的低频响应比 ...

串联多大呢

网友C:
换小耦合电容可以解决,但是相当于切除了低频,用着很不爽的。我后来又换回去了

网友D:
我有宝峰的DM-1801机器,应该和这个差不多,1801在数字模式时候,呼入的一瞬间亮屏时候就会来一下冲击,应该是机器本身设计问题,后来买了自由通的878,没这个问题了。

网友E:
接个680uf电解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个680uf电解电容试试

换成小的10和1000uf都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小耦合电容可以解决,但是相当于切除了低频,用着很不爽的。我后来又换回去了 ...

换成小的10和1000uf都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宝峰的DM-1801机器,应该和这个差不多,1801在数字模式时候,呼入的一瞬间亮屏时候就会来一下冲击,应 ...

机子差一个滤波器吧

网友(2024-05-11):
请问楼主后来解决了吗,我的森海克斯8800也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