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现代(HYUNDAI)车载充电器一拖三HY-10拆

楼主(2021-03-03):
现代(HYUNDAI)车载充电器一拖三HY-10,京东36块刚到手拆了看看。没有保险,结果简陋,芯片打磨过看不出型号,基本没有什么保护,建议谨慎入手。

网友A:
对“现代”的东西一直有排斥,因为网上买过一台现代的无线话筒,做工实在是烂,觉得这个品牌只有汽车可信,其它都是国内小厂山寨的占多数,所以从不买“现代”的其它东西。

网友:
此现代非韩国现代

网友:
傍大牌高仿货,做工一般,还可以用。

网友:
几年前多功能播放器品牌,能用一年不出问题算运气好。车充外形不错,可以腾出一个接口,只是USB电源用料一般。

网友:
一般用用也可以,不是太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现代”的东西一直有排斥,因为网上买过一台现代的无线话筒,做工实在是烂,觉得这个品牌只有汽车可信, ...

这类产品就跟淘宝上清华同方是一类来路,都是寨贴

网友:
现代。。。。。。。

贴牌居多。现在的电子厂,比如大的某普,某松,某的,某力,都很多找小厂代工。

网友B:
卖吊牌,最牛逼的是某极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卖吊牌,最牛逼的是某极人!~~~~~~~

说的对啊,南极人的东西不要碰啊

网友:
唉,我买的就是这款,凑合

网友:
头部这种结构,带保险的话,坏了也没法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