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科沃斯扫地机原地打圈时好时坏故障并修复(ECOVACS DS625)

楼主(2021-03-03):
年前小区里一个要好的朋友的扫地机,故障现象原地打转有时好有时坏,左边驱动轮不工作,过了几秒报故障提示,刚开始判断驱动轮有故障,拆开检查驱动轮电机和驱动电路都正常,单独加电测试也正常,装上去当时也能正常工作就拿回去了,后面又说还和原来故障一样,后来分析可能主板驱动IC有问题,正好赶上过年没法买,年后开工后买了芯片装上故障依旧,最后还是怀疑驱动轮有问题,因为用手来回摆动驱动轮明显左边阻力大一点,于是网上下单买了一个,回来安装测试了十几分钟一切正常,致此维修结束,维修总结:驱动轮两边阻力应该一样,如果一个大一个小,那就故障明了。研究了一下坏的驱动轮,还是没搞懂为什么会阻力大,看了齿轮完好,拆掉中间齿轮,电机和轮子单独转动都很灵活,没有卡住现象。

网友:
齿轮没油了?不会啊,看着挺多法啊。为啥阻力会大。

网友:
那么简单搞定了,羡慕死了:Strive:

拆解维修科沃斯 ECOVACS CR120,自动扫地机器人,固步不前不前,只是原地打转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630300

楼主:
谢谢阿睦 评为精华,

网友:
我家科沃斯扫地机比这个还老,是镍镉电池,丢几年拿出来充电还能用,拆开检查电池一致性也非常好

网友:
兴许是齿轮箱有轻微变形,有些地方受力大。

网友A:
我也有一个一样的机器人,故障是充电充满就报警,这个要查充电电路的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一样的机器人,故障是充电充满就报警,这个要查充电电路的芯片吗? ...

测量一下电池是否有问题

网友:
技术不错,IC换的很漂亮

网友B:
谢谢分享。。。扫狗屎的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扫狗屎的效果如何??

你以为是万能的,不能扫太高的东西,吸浮灰和毛毛不错的

网友:
拆得步骤很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有一台。吃灰了。

网友:
总算看到肚子里满满当当都是货的了,我咋之前拆的都是里面就一个电机+电池,啥玩意都没有的呢?!

网友:
这个不知道有没有轨迹记忆

网友:
会不会卡在某个地方不动?我朋友家有个小米的就会经常迷路。。。

网友:
应该是电机不行了,有负载带不动

网友C:
把电机卸掉 再转齿轮箱试试,手转电机轴试试

网友:
邻居家的扫地机器人自从被调皮孩子孩子踩过后就原地打转,不知道是不是相同原因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电机卸掉 再转齿轮箱试试,手转电机轴试试

试过,正常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