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博世GSR120-Li手电钻拆解

楼主(2021-03-03):
本想弄个螺丝刀拆修,但普遍不能调速。看来看去还是电钻,虽然个头大了点,但是扭力和速度都是可调的,修一些模型内六角螺丝的东西,手拧要手疼,微型螺丝刀不一定够力气,便携式比如go2这些都是一个速度,不知道用在维修小模型等东西时一个速度是不是很不方便,最后还是买了一个电钻,博世gsr120li,拆开顺便也确认一下正品,分享一下内部。

前两张整体照忘拍了,借的网上的

内部自己拍了一些

电机看起来字多,还有镂刻标志,应该正品,但是电机前后都是铜套没有轴承。开关也是字多,正品吧,自锁那里面一个梅花内内六角螺丝。外壳是7颗梅花内六角螺丝固定。

网友A:
正品  ,你这种用量 不如买个无刷东城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品  ,你这种用量 不如买个无刷东城 ……

用量不是很大,之前一把很便宜很便宜的富格用着也还好,但是同心差点儿,主要是修亚拓直升机,用的不多,但是手拧六角螺丝真的会疼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量不是很大,之前一把很便宜很便宜的富格用着也还好,但是同心差点儿,主要是修亚拓直升机,用的不多, ...

  用了之后 就懒得手拧螺丝了 会使用逐渐多起来  ,好处  这货电机东西很便宜 万宝至的 十来块钱一个 ……

网友B:
这个很好用,比东成的手感好的不是一点半点,比洋垃圾更是强太多!

网友:
这个可以改装电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好用,比东成的手感好的不是一点半点,比洋垃圾更是强太多!

我发现这个贵就贵在电池了,所以我买的裸机,自己组电池,但电池外壳不好弄

网友C:
我的过保后电机就坏了,自己换了个

楼主:
自己用点焊机点了一组电池,外壳没法弄就想办法不破坏机器外观装上,固定后用平衡充充平衡头

网友D:
有刷电机还没看到过有滚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过保后电机就坏了,自己换了个

电机哪坏?我感觉电机没那么娇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刷电机还没看到过有滚珠的

德昌和万宝之的都有轴承呀,550的好多都有轴承

网友:
正品博世电动工具做工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的过保后电机就坏了,自己换了个

我觉得一般是碳刷先出问题,想办法弄开电机盖更换。如果转轴拧动阻力大应该是抱轴,先用万能润滑剂应急修下。

网友:
是 正品    德昌的12V电机!

12V  550电机比较多了  价格便宜  坏了维修也方便

我的博世18V 的  GSB-2-LI 的 18V 电机坏了  买个 原装的 240元!    18V 电机不好买 !国产的买过  力普遍很小

网友:
我用的同款,家用蛮合适的,力道足够,电池也耐用

网友:
我也买了个电池盒自己组了一个用的大红袍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一般是碳刷先出问题,想办法弄开电机盖更换。如果转轴拧动阻力大应该是抱轴,先用万能润滑剂应急修 ...

我那个是换向器里面短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哪坏?我感觉电机没那么娇嫩呢

换向器内部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那个是换向器里面短路了

换向器整流子短路,只能尖头电磨开槽,不过修的功夫不如买一个新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