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led灯板不亮的原因

楼主(2021-03-03):
找到一个led灯板,这个led贴片和其他的有些不同,别的好像就两个极,这个一边三个,万用表测试了一下各个灯都亮,
但把那两个正负线分别测试接到5v,9v和12v的电源上都无法点亮,请问怎么回事。如何利用现有的闲置电源点亮灯板。

网友:
电压不够,上高压恒流源。

网友A:
这种应该是老款灯板,用的5050贴片,5050贴片一般内置3颗芯片;能用万用表点亮,应该是内部三并的,单颗点亮电压3V,工作电流60mA。
这种灯板一般是全串联结构,可尝试先看看具体串并联方式,然后计算一下需要点亮电压。目测全并联,点亮电压在36V以上。最简单的电源驱动可采用阻容降压电路,降压电容选474(0.47uF)或564(0.56uF)。

网友:
用LED驱动来点,很多驱动都是智能的

网友B:
这个我有一些,是三并的,这是三个白光的,还有各种颜色和三色的,彩屏上就是用三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应该是老款灯板,用的5050贴片,5050贴片一般内置3颗芯片;能用万用表点亮,应该是内部三并的,单颗点 ...

我是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挡位点亮的,好像200欧姆挡位也能点亮。如果是36v就只能放弃了。有时间我把单个灯珠拆卸下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有一些,是三并的,这是三个白光的,还有各种颜色和三色的,彩屏上就是用三色的. ...

多少伏能点亮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少伏能点亮呢?

每个3v就可以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每个3v就可以点亮

这个5050灯珠是十年前的货色了,单个芯片3V/20MA,整个灯珠为3V/60MA,根据楼主描述最高9V不会亮,基本排除6串以内,观察灯板丝印为2W,故可推测可能为2并6串 OR 1并12串,楼主可以尝试以18V/100MA或者36V/50MA进行测试,另发现两根输入线焊接拖尾有短路现象,请重新剪短再焊接。(专业做灯10余年)

网友:
用万用表通断档测量一下灯珠排列方式,看看是几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