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关于人体红外感应灯误触发的问题

楼主(2021-03-03):
大家好,我非常开心入驻数码之家!希望大家多多关照!

前几天我打烊了几块板子,想做一个自动感应+灯板一体的灯,如图一、图二所示。
(由于本人物理没学好,搞这个纯属业余爱好,不太懂如何直接用三极管驱动大功率led灯,所以我目前用的是S8050+继电器驱动的,希望有大佬能帮帮我改善这个电路,如果能用三极管(或多个三极管)直接驱动1.5A电流的灯就更好啦!)

多个模块共用电源产生的干扰
刚开始我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就是当两个成品板共用同一个电源的时候,其中一个模块关闭继电器的同时,第二个模块的继电器马上自动被打开,就这样一直重复,我上网查了一下,最终解决方案是:给继电器加二极管、给电源加瓷片电容,最终问题得到了解决。

电池电压低的时候误触发
电源用的是18650锂电池,电压越来越低的时候,这个模块又开始了误触发,我参考@duomingxing 多多大哥的教程,把感应模块的稳压二极管去掉,然后直接短接两个焊点,这个问题也得以解决!

“自动连续触发模式?”
这个模块我是在城里房子焊接的,准备拿回农村老家用,没想到在城里测试的时候,模块又开始“启动了奇怪的触发模式”,就是当感应到有人的时候(感应后人立马离开模块感应区域),会亮20多s,然后过4s又亮20多s,一直这样循环5次左右,才开始一直熄灭状态(如下图)。我又仔细查阅了资料,发现模块离地距离应当在2m以上,所以我又把灵敏度调低,就可以正常工作啦!

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网友A:
改善这个电路?那么电路图呢?

网友B:
继电器接触电阻小能用就没必要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善这个电路?那么电路图呢?

不好意思,刚刚忘记加了,这个是原理图和关键部分PCB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接触电阻小能用就没必要换。

对,继电器其实通过的电流更大,也不用考虑发热的问题,但是我觉得继电器有点吵,想如果用三极管的或者MOS管的话,就可以减少点噪音(刚刚忘记发电路图了,现在电路图在上面回复2#了)

网友:
坛友里面多多大佬搞了好几个版本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C:
电池电压低的时候误触发,这个问题我买的成品充电感应灯也有类似问题,刚开始不知道,刚睡着或者半夜突然就亮了,把人吓一跳。

用三极管驱动LED,就跟你驱动继电器一样简单,不过还是建议用MOS,有内阻低、电流大、体积小、价格便宜等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电压低的时候误触发,这个问题我买的成品充电感应灯也有类似问题,刚开始不知道,刚睡着或者半夜突然就 ...

好的,我试一下!

网友:
都是低压电路为什么要用继电器,继电器动作耗电比灯都大了

网友D(2022-03-01):
真不需要继电器,一个MOS管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不需要继电器,一个MOS管就好

用什么型号

网友:
很愿意互相交流

网友:
我改的也有低电压时误操作问题,用的1节18680供电,无意中发现晚上没人的时候也自己亮,然后自动熄灭,这样反复着,以为是坏了,后来换上充满电的电池问题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