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845平台主板CMOS漏电,更换南桥维修

楼主(2021-03-03):
    手里一台主机478平台,由于用到ISA槽,所以多年未曾更换。但是最近两年总是出现主板设置无法保存,开机提示错误必须按F1健,而平时只接了一个小的数字键盘,一是不需要打字而是为了省地方,现在总是接一个大键盘还每次开机要按F1才能进系统,除了不能保存设置外,其它一切正常。由于过年时候修好了一台陶瓷电容漏电的电子钟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6762  ,想着这个主板是否也是这个原因,于事开始检查。
     分析一下原因,这个主板的电池去年更换过2次电池,每次更换电池后能正常一段时间,但是不出2月又没电了。拆掉电池后外接3V电源,检测电流大于100uA,同时对比手里另外一块同型号主板(这块是3个ISA槽,其他都一样),其电流只有4uA多,差太远了。示波器检查南桥的时钟晶振,32.76Khz是正常的,然后逐个检查芯片周围的贴片电容与二极管,二极管全部正常,其中贴片电容中有3个是有电压的(正常那块主板也是一样),但是其中一个的电压对比正常的主板明显偏小,正常主板上的有2.4V左右这个只有1.3V,心中暗喜以为找到故障了。索性就把这些个电容全都换掉,谁知道换完后测量故障依旧。
    这下犯难了,一般漏电只有电容会,电阻阻值变小的几率非常小所以基本排除电阻,那么会不会是南桥本身或者芯片焊接问题?还是赌一把,上网找到一个全新的南桥芯片,型号为FW82801DB,连运费一起23块。本来还想拆掉重新焊接的,但是手里没有植锡网而且这种大尺寸的芯片很不好操作,干脆就买带锡球的回来,万一不是焊接问题呢。
    华强北商家很给力,下午6.30拍下当天发货,第二天中午饭后就到了(佛山)。立马动手更换,过程就免了。提醒一下这种大型BGA焊接,清理玩PCB焊盘后涂抹焊油,最好上面风枪吹,底部也用风枪同时加热,成功率高非常多,我就是这样操作一次成功。完成后等待冷却,给主板电池通电检测电流,3.7uA!!示波器检查晶振正常工作!最后通电一切正常了。

主板整体外观,山货,cpu 2相供电,不过对比了联想的478 三相CPU供电的主板,这块板上CPU电源部分温度还低很多,联想的电感居然发烫

南桥芯片,红圈部分几个电容为不开机状态也带电的,就是主板电池供电相关电路,换掉这几个以及周边的全部电容,故障依旧

买了一个全新带锡球的回来,做好保护措施,焊接一次成功

更换完成以后测试主板电池供电的电流只有3.7uA,与另外一块好的主板对比说明已经正常了

左边是用来做对比另一块主板,多了2条ISA槽,其他布局什么都一样的

通电开机测试,全部正常,维修至此结束

网友:
牛B了,只能说,恭喜修复

网友:
厉害啊,快20年的主板了。还是很有情怀的。

网友A:
大神就是大神。

网友:
nb了,自己换南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就是大神。

过奖了,其实这算是第二次修电脑主板,七八年前修过一块烧MOS管的,那时是一眼能看出来管子爆了。这次换芯片其实心里也没底,直到最后成功点亮

网友B:
更换完成以后测试主板电池供电的电流只有3.7uA

测试主板电池供电的电流时,在电池座正负极焊出引线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换完成以后测试主板电池供电的电流只有3.7uA

拆掉电池,用维修电源串联万能表,通过鳄鱼夹夹在电池座上就可以了,不用焊接

网友:
要是我,直接就买个大的磷酸铁锂换上去,反正偶尔冲一下就行了,楼主手艺不错,水平比较高,佩服

网友:
845主板烧过内存供电mos的飘过话说isa插口是做什么用地呢

网友C:
好手艺,是不是原来芯片虚焊了呢

网友D:
板子上居然两路华邦io,一路是专门给ISA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手艺,是不是原来芯片虚焊了呢

也想过这个问题,试过加热原来的芯片,故障依旧,不知道是不是当时温度不够。后来拆下来就想着干脆换新了,一来没有锡球,二来觉得新的保险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子上居然两路华邦io,一路是专门给ISA用的吧?

好像是,没有仔细研究

网友:
记得第一次看见上下风枪加热是艾欧科技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想过这个问题,试过加热原来的芯片,故障依旧,不知道是不是当时温度不够。后来拆下来就想着干脆换新了 ...

可以多买点锡球先试试,BGA焊接完全是倒退,在缩小体积的情况下提高了焊接难度和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多买点锡球先试试,BGA焊接完全是倒退,在缩小体积的情况下提高了焊接难度和成本 ...

买锡球成功率还没有直接换新的高,成本也比买芯片高。平时很少用到锡球,划不来

网友B:
我的电脑也是845主板,由开机启动时间越来越长到完全不能启动,送修后可以启动正常工作,发现换的是硬件电源盒,但开机后关机时间不能超过5分钟,超过5分钟则开机或重启必然时间变动,必须按F1才能正常启动工作,且时间日期要重新设置,可以断定不是电池的问题,不知除了南桥芯片之外,电源盒有问题的可能性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脑也是845主板,由开机启动时间越来越长到完全不能启动,送修后可以启动正常工作,发现换的是硬件电 ...

电源盒?电源?如果换的的是电源,由于开机时间越来越长到不能开机,那么应该就是原来的电源内部滤波电容挂了导致。一般主板CMOS不能记忆跟电源没有什么关系,多数是主板本身问题。按照你说的关机5分钟内能记忆,这5分钟时间可能是电容在放电,而主板电池虽然有电但是没有供上,建议还是检查主板电池供电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