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Ktec电源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楼主(2021-03-03):
输出为mini USB,正好有个手机是这种口的,想用它来试试,结果发现不行。

220V是下面这个样子的,不能直接当插头用,我是另外接的线。

电源的标注是这样的

输出线很粗。

手头有好多个。
问题是这样的:记得以前扣破一个口,并剪掉线,用它来给钟表供电,正常。就是5V。
现在手头没有万用表(上次回老家遗落在家里忘了带来),拿了3个进行实验。
1、直接通过交流插头小心接上220V,给那个手机充电,不行。
2、剪断一个,用输出线接其他充电线(手头有根micro口的)给其他手机充电,不行,可以确保那根micro口的正常(平时放着一个5V的电源用来接线供电),是不是说这个电源坏了?
3、用剪断的线接那个5V的电源给这个手机供电,不行。剪断的线有3根(以前剪得),接常用的5v电,均不能给这个手机充电。

现在的问题是:
第一、是剪断的这个电源坏了还是直接接上不行?忘记以前内部什么样子了,有没有知道这个电源的朋友说说?已经剪断好几个了,今天只剪断了一个,结果电源不行。
第二:是不是这个输出头内部的接线跟一般手机的不一样?3根都不行,没这么碰巧吧?而且这个线这么好。
第三:下边怎么实验比较好?有点老年痴呆的感觉,不知怎么测试。

网友A:
这种是换头的,还有几个不同配件卡到上面,适应不同国家地区的电源插座,

输出5V建议还是用万用表测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换头的,还有几个不同配件卡到上面,适应不同国家地区的电源插座,

输出5V建议还是用万用表测量吧 ...

电源只测了一个可能坏了、先不管,
3根剪下来的线全都不能用,确定测试用的5V、10A电源正常(平时放在办公室当直流测试电源用),线3根都不行不知什么原因?有无可能外观一样、头部一样?

网友B:
0.7A用这么粗的线,说句不好听的,这是有病。说好听的就是浪费资源。

网友C:
很简单的测试。拿个5V风扇/LED灯等负载
接上去看看能不能转,如果能转那就是手机充电口需要的充电线跟你这个线不兼容。是线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0.7A用这么粗的线,说句不好听的,这是有病。说好听的就是浪费资源。

确实比较浪费了,但同样价钱买的人还是希望越粗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的测试。拿个5V风扇/LED灯等负载
接上去看看能不能转,如果能转那就是手机充电口需要的充电线跟你这 ...

电源好办,估计这个就坏了,因为接那个Micro口的线(好的)也不行。
可是如果线跟手机不兼容,手机就是用的通用的mini线,之不管现在这种用的少了。严重怀疑内部接线跟普通的不一样

网友D:
你这电源的MINI USB的接口和通常不一样的,你仔细看看5.0V 0.7A后面的图。
MINI USB是1正5负,你这个是4正5负

网友:
一般USB是头尾电源 它这个4pin和5pin电源的 所以应该是专用的吧?

网友:
放到舌头上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电源的MINI USB的接口和通常不一样的,你仔细看看5.0V 0.7A后面的图。
MINI USB是1正5负,你这个是4正5 ...

非常感谢,自己没注意这个,看来好好的直流段电源线没法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