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用3节干电池的淘宝山寨小台灯,灯光太暗只能当小夜灯之类的用

楼主(2021-03-03):
3档触摸的

可以用3节5号电池

拆开,电路板

触摸铜箔

FT8022WS 的芯片

   FT8022WS 是一款电容式触摸 ASIC,可以替代传统的机械式开关。支持单通道输入和单路输出,可通过 引脚配置为

八种功能,FT8022WS 主要应用于触摸 LED 灯的触摸开关控制和亮度调节,具有以下功能特点和 优势:

 工作电压范围宽:2.5~5.5 V;

 低功耗:PWM 调光模式时平均待机电流典型值为 7uA;

 PWM 调光模式:控制输出 PWM 信号频率达 10KHz,无频闪,效果极佳;

 灵敏度高, 自动校准:可适用于多种绝缘体, 如玻璃/亚克力/塑料/陶瓷及不同厚度、油污、水迹等触摸条件;

 高可靠性:芯片内置防抖功能,可有效防止外部噪声引起的误动作;

 应用电路简单,外围器件少,加工方便,成本低;
2. 特性

 工作电压::2.5~5.5 V

 工作频率:4MHz

 触摸输入:一路

 选项输入:三路

 控制输出:一路

是个触摸芯片,

灯芯 并联

柔光板有点厚

功率1.5W,真心太暗了,不适合做台灯,

做读书写字的台灯起码要3W 的LED 灯泡 不虚标的。

懒得改锂电了。装回去了。

网友:
去年那一波康铭台灯不香么?

网友:
之前康铭台灯错过了,那种才是最好用了

网友:
三节14500并联哈哈哈

网友:
多年经验 ,读书写字小台灯,还是三原色的节能灯好。我用的9W灯管,还有一个11W灯管 。

网友:
年前从老王家买了4个类似的台灯,5块一个,两个是18650供电的,USB口被顶掉了,焊上就OK。这玩意当个小夜灯还是不错的。

网友:
有个差不多的,亮度也不够后来在老王那里淘了点单颗1W的,6颗并联换18650供电,刚刚的!

网友:
电阻限流的,可以直接换锂电池。

网友:
太山寨了别用了

网友:
改锂电,换灯板。

网友:
再增加1倍灯珠,亮度就上去了,顺便改锂电

网友:
不如超贝灯板,电池可换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