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前的电瓶比现在的电瓶要重0.5kg。

楼主(2021-03-03):
一块2020年的南都电池,只有12.2kg。
一块2017年的原车电池12.7kg。
2017年的电瓶,现在7a放电还能放出10.5ah的电量。

用了2颗12v55w的汽车灯泡放电,电流只有7a的样子,看样子汽车灯泡用久了耗电量也会衰减。亮度会降低。

7a放电,1.5个小时就放到了10.5v。折合10.5ah。

难怪现在的电瓶便宜,厂家偷工减料。13斤就少了1斤,一块电池节约成本十多块。

网友:
现在的铅酸电池因为环保里面还没有了镉。      1、加镉可以消除板栅的裂纹;

2、含镉合金结晶致密,耐腐蚀,寿命好;

3、镉的析氢电位高,氢气难析出。

含镉的铅酸电池,增强电池导电性能,降低电池内阻,改善电池放电电压,耐高低温、充放电性能好,寿命长。镉是在铸造极板的板栅用的合金加的,不是直接加在电池里的。如果把板栅比如成电池的骨头,镉就是骨头里的钙。

网友:
是13公斤少了1斤

网友:
新不如旧是有道理的

网友:
同样的容量不同的价格,不同的重量。按需采购吧。

网友:
环保降耗汽车作三杠了电瓶也靠翻新最终就是割韭菜挣钱

网友:
然后你会发现同容量,不同品牌重量也能差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