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阳光房夏天太热 简单DIY一个太阳能排风

楼主(2021-03-03):
住在顶楼    顶楼赠送了一个平台  买的二手房卖家把平台给封上了 做了一个阳光房  ,相当于多了20平米,平时作为活动房,还有DIY房间,不过就是阳光房夏天太热了。过年在墙上开了一个洞作为烧烤排风用。
这几天鼓捣了一个  太阳能排风  想法太阳能板直供小风扇,夏天白天有太阳时直接排走热空气,没太阳就自动停。
找出2个咸鱼上淘的5V太阳能板 简单串联加一个2极管,再找来2个12伏直流风扇(N年前做笔记本外置散热用的)安装在DN100  PVC管接头里,用的时候往墙上开孔放的PVC管一插就能用,不用时PVC管堵 堵上。

网友:
厉害了,哈哈,再多搞点板子,太阳能屋顶爽爽爽

网友:
这么小个风扇。。。聊胜于无

网友:
真的很好奇,这个风流量估计换一遍热空气要好几天吧

网友:
有阳光房,真不错。

太阳能板功率小了吧,风扇只是勉强能转动。

网友:
楼板降温才是王道,或者种点植物也比这个风扇好用

网友:
用两个或者一个螺丝固定就可以了

网友:
有种比这体积大的,220v的排风扇,比这小的强多了。

网友:
做着玩的吧,这点吸力,热量估计都吸不出去这么长的管道。

网友:
估计气流就在风扇附近来回转动

网友:
风扇的确小了点儿

网友:
有这种管道式风机,你用这小风扇,估计还不如热气自动从管子出去的多。

网友:
做工不错,换气量差点意思啊

网友:
这样估计可以降低5度吧,20平搭下来多少钱?

网友:
玩具,散热只能是心理作用

网友:
烧烤啊!风扇啊!太佩服了!你就不能整个好一点的无烟烧烤设备吗?

网友:
无动力风帽了解一下

网友:
还不如在阳光房顶上铺几片太阳能板子隔热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