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更换JVC卡座压带轮、面板微动开关和皮带

楼主(2021-03-03):
卡座外观

卡座主板

电机链接版

卡座链接板

带仓另一端卡扣

卡座内部皮带安装位置

网友:
现在一般都不听磁带了,这种维修其实就是为了一份情怀。谢谢楼主!

网友:
磁带还有有一批粉丝支持的,不要你不听就认定没人用了

网友:
压带轮、面板微动开关和皮带都没看到

网友:
三电机,算是中低端卡座了,没看到压带轮和磁头,不知道音质怎样

楼主:
要带轮和磁头。面板照片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