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几块钱的电压基准AD584JNZ其实也挺香啊

楼主(2021-03-03):
网上几块钱包邮买了颗DIP8封装的AD584JNZ,大家都知道584JH温漂大(至少手册上是这么说的),那这个584连个金封都不是,岂不是更差?
但是,实测效果出奇的好!出来的读数,在四位半下零特别多!大致测了一下温漂,估测5ppm左右!
要啥自行车?几块钱的基准不香吗?

网友:
这么香?说个关键字,去看看

网友:
太香了,求连接电路图。

楼主:
我有个3块钱优惠券,最后其实花了3块钱买的!电路图其实没啥,就是给584供电,把对应引脚短接就能输出25  5  7.5  10V 电压。

网友A:
谢谢分享,这店的质量好像不太稳定

网友:
我也在这家买的,三片,做了两个,试试表准不准,差不离就行了。走动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这店的质量好像不太稳定

差这么多吗? 看来是我运气好! 那就算了,不推荐了!哈哈

网友:
看大神秀技术秀表,咱就凑个热闹

网友:
用手压一压芯片,看看漂不漂

网友B:
羡慕楼主有这么多专业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羡慕楼主有这么多专业工具!

别羡慕我,我也没啥装备,最主要不懂技术。都是瞎玩。

网友C:
看着不错,冷机与充分预热后飘几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不错,冷机与充分预热后飘几个字

感觉也就一两个字的变化

网友:
我是同款584,用改9999字的UT210E表测7.5V档为7.51V,其他的2.500,5.000,10.00也很准,没有高位表标定,不知道是UT210E问题还是基准问题。

网友:
另外AD586初始精度和温漂更优秀,某宝有1.4元一片的,我简单测了一下,用电吹风加热四位表测不出温漂

网友D:
还不错,至少可以确定下,几块表差别大不大

网友:
做了2个,我3块破表量起来,电压差别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不错,至少可以确定下,几块表差别大不大

我再去买两片试试,看看是我运气好。还是这批货都不错。

网友:
退烧了。差不多就行,三位半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