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BOSCH GSR3.6V-LI 这电机是啥型号???

楼主(2021-03-03):
用了好几年了,炭刷估计差不行了,转速明显慢好多,本想直接淘个电机换上的,可是找不到型号啊,坛里高手如云,请指点。。。。

网友:
马云宝问下博世客服啦

网友:
用卡尺,量一下外直径和长度看看

网友A:
最近长草这款,收了两把完美成色,爱不释手。

网友:
1

一般是RS380电机,找3.6V的就可以,图里的参考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近长草这款,收了两把完美成色,爱不释手。

实在找不出喜欢这机器的理由、望讲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在找不出喜欢这机器的理由、望讲解.

没见过好工具,认为这是顶级了。别大惊小怪的

网友:
博世小机器还是挺好的 ,我有IXO 5

网友:
380的可能性大一些,量准尺寸买个相同电压的大品牌电机换上一般没问题。但转速还是要注意的,因用途不同同款电机可能转速差很多,应该买个尽量接近的。

网友:
上面热心人回帖的第二个电机就可以,
你的电机是6017,就是0.6mm的漆包线绕17圈,德昌那个是0.65的16圈 基本一样,德昌这个更猛力道更大速度更快一点。电流也稍微大一点。
电机都是380电机。
如果是我,可以买几个380电机,然后拆买来电机的后盖,上面碳刷是一体的。换到旧电机上取代磨损电机的后盖和碳刷就可以啦。
从小就玩四驱车,小电机小马达130.131.150.210.380.550.575.电机一堆,转子小学就会自己绕了。细一点多绕一点电流小,转速底力矩大,更省电。粗一点,就变猛很多,但是启动电流大。
另外磁钢区别也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在找不出喜欢这机器的理由、望讲解.

这么小的纯电动螺丝刀,还是无极变速的不多。(DCF680比这个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实在找不出喜欢这机器的理由、望讲解.

5n.m,能调速,能换电池,有快充的3.6v电动螺丝刀其实并不多

网友:
本产品缺点是声音比较大,优点是可以换电池,无级变速,低速扭矩比较大。拧自攻丝拆装音箱,机电维修时候,有时候螺丝特紧,速度快了容易拧坏螺丝的情况下,采用低速拧效果很好。

网友:
建议先测试一下电池性能   排除电池问题再考虑换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5n.m,能调速,能换电池,有快充的3.6v电动螺丝刀其实并不多

我只看到缺点很明显:无扭力调节、无批头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n.m,能调速,能换电池,有快充的3.6v电动螺丝刀其实并不多

最大是7N   充电一个小时怎么也不能算快充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看到缺点很明显:无扭力调节、无批头锁

实际使用中,调速是可以代替扭力调节的,调速是调功率,也就等于控制了扭力,但有学习成本,效率也低一些。没有批头锁的确是硬伤。博世还有个同平台的max2,那才是完全体,带双速和披头锁。
博世这两台机器都是定位类似板式家具安装自行车修理这种粗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大是7N   充电一个小时怎么也不能算快充呀

扭力记不清了,螺丝刀太多,一年难得拿出来玩一回,相比类似体积重量但不能换电池的机器,这已经算是快充了,两块电池实现连续工作是没问题的,这个机器应用面比较窄,就适合装装宜家家具之类

楼主:
原来这么多人关注,附上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