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安泰信858D+热风枪并换线

楼主(2021-03-03):
好像是12年买的,180左右。手柄线变得硬邦邦的,尤其是冬天,太难受了。决定换一根柔软的。
某宝下单,8芯拖链线。原来的手柄线是2根0.5平方和6根0.3平方的,外径5.8mm左右,这个拖链线外径是6.5mm,8根0.3平方的,猜测那2根0.5的是发热芯用,换成0.3的影响应该不大,反正平时用的时间不长,大多是吹吹热缩管之类的~
...
1米包快6块多,某宝也有成品风枪手柄线,不过贵了点。

里面居然有10根抗拉线和棉纸,纯铜线,线的颜色和原线一一对应~

拆开主机:红圈处是固定圈,掰开就可以把线解放~

剪断,剥皮,对应颜色焊接好8根线......

工作台~

手柄:

由于线径大了,护套不好穿,最后把线划个长条口子,外皮涂点机油,居然一下就穿过了......

装好后,开机,显示“S-E”,什么鬼?查了下是传感器故障,拆了再装,又好了~!@#

线软软的,虽然不如硅胶线那么软,但是相比以前方便太多了~

网友A:
不错,吹芯片怎么样?

网友:
专业工作台啊,我风枪买了还没实干过

网友:
现在正规点的牌子做的多芯线哪怕是PVC也很柔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吹芯片怎么样?

小的还行,大的有点勉强

网友B:
顺便把里面鼓风机换双滚珠轴承一步到位,省的异响后又得拆开修。

网友:
用trvv的线 也是不错的!

网友:
不错,毕竟牌子货

网友C:
这种风机的好,还是气泵的好?

网友:
工作台排风好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风机的好,还是气泵的好?

气泵的好!

网友D:
用硅胶线好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硅胶线好一点吧?

综合线径和价格,选了这个。

网友:
其实这种858D非常好,加热比850系列都快,还能手柄自动全风数降温待机,我外挂加个鱼缸气泵可以实现柔风和直风切换,也可以融合风,非常好用,

网友(2023-03-14):
引用 网友B:
顺便把里面鼓风机换双滚珠轴承一步到位,省的异响后又得拆开修。

兄弟有推荐的更换的风扇型号么

网友:
买了风泵的,放置手柄是件麻烦事............

网友(2023-05-14):
这种原装线不好买,正,负2根粗一点,其他6根细一点。淘宝随便买了根8芯0.3平方,线太粗了,之前没注意看外径。

网友:
这个原装线不好买,2根0.5平方,6根0.3平方。淘宝随便买了一根8芯0.3平方的太粗了,之前没注意看线外径,装上硬邦邦的,太粗了。

网友(2024-01-08):
8芯插头插座有接线图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