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两个二极管应该怎么替换?

楼主(2021-03-03):
是D112和D113,是两路整流电路的相连器件,是整流后,再升压之前的,炸了,之前买的尺寸相差太多了,实际尺寸是3MM长,直径2.5MM左右,请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我应该买哪个型号的来替换?非常感谢,实在是想不到才来问

网友A:
确认一下桥堆和二极管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一下桥堆和二极管的方向。

谢谢提醒,我好像是画反了两个二极管的方向,我明天拆开壳确认一下

楼主(2021-09-26):
引用 网友A:
确认一下桥堆和二极管的方向。

你好,确认二极管方向没有画错。请指教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确认二极管方向没有画错。请指教谢谢

原型号看不到文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型号看不到文字了?

看得到,我有两个这个机器,相同位置一对是标着99或者66(分不清上下),另一个标着5D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得到,我有两个这个机器,相同位置一对是标着99或者66(分不清上下),另一个标着5D ...

从电路来看,这二个二极管的工作方式是:S1 接通后,给左边的变压器电路工作,因为交流回路有串联2.5欧电阻,所以左边的是先工作,且相对电源功率小一点。同时产生驱动信号什么的给右边的MOS管电路工作。左边的电路工作后,通过其它电路去驱动继电器吸合,右边的整流电路得到电源,MOS管进入工作状态。因为电路没画全,只是猜想。
然后,这二个二极管,是用来在断开S1后,使得右边电容中存储的电量,能通过这二个二极管放电到左边的300uF电容上,使左边和右边的电容上的电压同时下降。否则的话,有可能产生左边的电量没了,右边的四个电容中还有电量存在。而刚启动时,它把左边的电容和右边的电容隔离开。即不让左边的电压向右边的电容充电。
上面是猜想,如果猜想是对的,那这二个二极管,从你拆下来的体积来看,电流不大的,约1-2A,耐压500V以上就可以。找小体积的4007 看看能否装得下。要找这个体积的可能难。(查了下是R1封装式样,但网上我没找到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电路来看,这二个二极管的工作方式是:S1 接通后,给左边的变压器电路工作,因为交流回路有串联2.5欧电 ...

专业!!!我也查了按这个尺寸应该是R-1,但是T宝也查不到,又不确定这两个管的作用。1N4007整流二极管是吧?我换上去谢谢,实在太感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专业!!!我也查了按这个尺寸应该是R-1,但是T宝也查不到,又不确定这两个管的作用。1N4007整流二极管是 ...

是的1N4007普通整流管就可以,我理解它的作用只是在断电后,让右边四个大电容的电量和左边的同时耗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1N4007普通整流管就可以,我理解它的作用只是在断电后,让右边四个大电容的电量和左边的同时耗尽。 ...

嗯嗯,这是这个健伍可调电源的电路,电路图是我自己画的一部分,左边的是S1WB的小整流桥,右边D103是大整流桥型号是D15XB,两个桥都炸了(当时怎么炸的不知道),两个二极管D112、D113也炸了,R102和保险F102也炸了,更换后断开二极管D112、D113的情况下可以开机。我之前的帖子,我下单了4007回来换https://www.mydigit.cn/thread-171003-1-1.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这是这个健伍可调电源的电路,电路图是我自己画的一部分,左边的是S1WB的小整流桥,右边D103是大整 ...

如果不装这二个二极管,能开机,且也正常,建议还是不要装了,毕竟我猜想的结果可能不正确,万一装上去再炸机也麻烦。如果只是我猜想的原因,我想右边的电容上在关机后多保持会电压存在也没啥大问题,且有电阻并联在,时间稍长也会放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装这二个二极管,能开机,且也正常,建议还是不要装了,毕竟我猜想的结果可能不正确,万一装上去再 ...

哦哦,请问有那种丝印反查的方法或者技巧吗?我另一台一样的机器,这两个二极管印着66还是99(竖着上下两个9或者6),原来的这个二极管是5D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请问有那种丝印反查的方法或者技巧吗?我另一台一样的机器,这两个二极管印着66还是99(竖着上下两 ...

一些贴片的,百度可以查到,这个直插二极管的难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