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废品纪实(5):企业级智能无线路由器满血复活,初步评测,挺香!

楼主(2021-03-03):
企业级智能无线路由器满血复活,初步评测,挺香!好歹企业级,稳定也很香。。。不是嘛。
之前收个企业级路由器,没有天线,正好遇到这款路由器,被老天爷教训了。
收回来玩玩。

天线接口,竟然和我的是一样的 ,

之前收的企业级无线路由器。。。

拆解图 。。。正反面

一公         一母    好爽。

装上天线 。

接好线,测试

网口带双灯的。。。好看

前面带USB接口 ,打算做打印服务器,或者下载用 。

进系统看看各种功能 ,功能还是比较强大的,自动信道 。WPA/WPA2是一种最安全的加密类型,不过由于此加密类型需要安装Radius服务器,因此,一般普通用户都用不到,只有企业用户为了无线加密更安全才会使用此种加密方式,在设备连接无线WIFI时需要Radius服务器认证,而且还需要输入Radius密码。
  WPA-PSK/WPA2-PSK是我们现在经常设置的加密类型,这种加密类型安全性能高,而且设置也相当简单,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它有AESTKIP两种加密算法。
  TKIP:Temporal Key Integrity Protocol(临时密钥完整性协议),这是一种旧的加密标准。
  AESAdvanced Encryption Standard(高级加密标准),安全性比 TKIP 好,推荐使用。使用AES加密算法不仅安全性能更高,而且由于其采用的新技术,因此,在无线网络传输速率上面也要比TKIP更快。

PING试试

无线功率调节,这个无线信号比较强。
调节成节能 。

这是一米远测试。。。

这是8米隔两堵墙测试 。

这是10米隔三堵墙测试 。。。
信号还是很好的,网速也不错,开视频挺快 。

小知识(转载):

       dbm值最大是0,而且是理想状态。那么越接近理想状态下的dbm值,越说明无线路由器发射的功率都被无线网卡接收到了。因此dbm值应该越大越好,-50dbm说明接收到的无线信号要好于-70dbm。

       dbm值越大发送接收信号效果越好,实验表明在接收系统无线信号扫描组件中显示为“非常好”状态时是可以满足网络传输要求的,速度和稳定性都没有任何问题,而这个“非常好”状态对应的dbm值为0到-50dbm。因此只需要保证无线网各个地方的dbm值不大于-50dbm即可,这样建立的无线网就是一个高速稳定的网络。当然有的时候无法保证内部网络每个地方的dbm值都是0到-50dbm之间,那么在测量时也要保证在0到-70dbm之间。因为当系统接收到的无线信号小于-70dbm则会出现传输不稳定,速度缓慢的现象。

看到有些家庭还在用几十块的水星,顿时觉得这款路由器挺香。
完 ,忘记了测试功率,下次几种路由器一块测试。

网友:
SMA天线. 一抓一大把.

网友:
这个所谓的"企业级"也就几十块钱...

网友:
还是觉得思科,网件,好很多

网友:
你这个信号太强了吧,我的到路由跟前都只有40

网友:
哪里收的,怎么最近老是收到好路由器。

网友A:
企业级和工业级无线设备不建议家用,辐射超标。家用设备辐射功率不得超过50毫瓦,这个肯定不止。长期使用,多少对人体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企业级和工业级无线设备不建议家用,辐射超标。家用设备辐射功率不得超过50毫瓦,这个肯定不止。长期使用, ...

无线路由器的发射功率,国际上规定最大发射功率为20dBm(即100毫瓦),超过20dBm就是不合格产品。。。

网友:
谢谢分享。。。黄尚又捡到宝贝了。。。。

网友:
恭喜楼主捡到宝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企业级和工业级无线设备不建议家用,辐射超标。家用设备辐射功率不得超过50毫瓦,这个肯定不止。长期使用, ...

真正企业级的更安全,因为标准只有一个,这些需要很多认证的。相反很多家用的或者所谓企业级的根本就不会去做什么认证,一味强调穿墙,功率肯定会加大。当然国内的电磁辐射标准相对来说是相对保守的,比起欧美来可能是他们的五分之一强度的标准!近几年无线的电磁辐射有点妖魔化了!

网友:
这企业级感觉要求有点低啊!

网友:
一看就是mt7620,还没有5G,就这个铁壳算企业级

网友:
好东西啊,能多远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线路由器的发射功率,国际上规定最大发射功率为20dBm(即100毫瓦),超过20dBm就是不合格产品。。。
...

家用设备是这样,然后做wifi覆盖的动不动就是500w,那也算不合格产品?

网友:
装个铁壳就能说自己是企业级。

网友:
企业级主要是功能多,性能强,用的人多稳定吧?家用的一般没有散热片,水星的如果设定限速,或有条件限制,就会经常过热死机。TP的好很多

网友:
现在基本淘的都是千兆的才行,可惜百兆的我还很多都不知道干吗用,现在百兆最多也就K2的信号有点意思,其他的基本没啥意思了

网友:
不错,看起来信号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