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时控开关的奇怪问题!!!!!!求科普!!!!

楼主(2021-03-03):
在积分商城买的3个时控开关。一个是正泰的,二个是卓一的。放电池有个卓一的没显示。以为是坏的。就准备录像给坛友反应。想了下测量了电池居然是1.2V。是不是坏的那个电压不够导致的不显示呢。上标准1.5V电压测试坏的那台又正常显示。奇怪了,牌子一模一样。内部电路也一模一样。就生产批号不同,为什么一台电压1.1V也没问题。一台低到1.4V就屏幕显示不完整了。再低到1.3V就完全不能显示了。内部也一模一样。到底是那个元件导致这种问题?成色新点的那台继电器旁边电容是100V10uf,坏的那台同样位置电容是100V2.2uf。难道就是电容的容量大小导致的?新手求高手解答疑惑。。。

网友A:
这种东西长时间上电要小心,我们公司做电控柜,总工不许用这种时控开关

网友B:
上海卓一这个,之前买了十五个 ,修好了8个 ,,,剩下的没细看

没显示那个,看看CBB电容是不是容量少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长时间上电要小心,我们公司做电控柜,总工不许用这种时控开关

就是家里给路由器供电。最多给灯供电,都是小事。就算电池没电了失控都无所谓。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家里给路由器供电。最多给灯供电,都是小事。就算电池没电了失控都无所谓。 ...

很好奇,家里用这种东西干什么?不觉得画蛇添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奇,家里用这种东西干什么?不觉得画蛇添足吗?

每天1点关闭路由器,交换机,光猫。早上6点半开启。让光猫交换机路由器休息。关键是自己没有克制力。不这样一玩电脑就是通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每天1点关闭路由器,交换机,光猫。早上6点半开启。让光猫交换机路由器休息。关键是自己没有克制力。不这 ...

我不信你平时都是通宵玩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信你平时都是通宵玩电脑。

退休在家时间都是自己的。可以任性。

网友:
电池只是做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海卓一这个,之前买了十五个 ,修好了8个 ,,,剩下的没细看

没显示那个,看看CBB电容是不是容量 ...

分享两个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退休在家时间都是自己的。可以任性。

没有什么比老婆更有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什么比老婆更有用的。

老婆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牛屎肯定不一样,不信你刨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