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机黑冰ZIPPO打火机,简单维护

楼主(2021-03-03):
最近点烟,老是打不着火。

加油也是打不着。火石还有一大截。一看棉线估计烧短了,导致煤油挥发量不够。

看了很多博主,大神,讲这个火机,要这么维护,维护。。。。。。。

一个字,拆。

取下火石托芯,取出棉花,直接内脏,肠子都扯出来了。。。。。。。

第一步,直接清洗。用的酒精。

里面用的火石是几块钱一百粒那种。黑粉挺多的。。。。。

用酒精消毒,棉签擦干净。棉线放进去,剪掉上面烧掉的一点点。

弹一下棉花,让他蓬松。

塞均匀就OK了

然后全部塞进去。

底部棉垫,扯了几次,分层了。加入煤油。

等个几秒,一把就着。

外壳指纹收集器。

这玩意,毕竟是个工具,简单维护,就能再次使用。方便快捷。

其实还是比较喜欢都鹏那种叮一声的气体火机。

但是,现在只有一家锅内的纯铜在做。听说叮的不清脆。

网友A:
这是正品吗?感觉棉垫和棉花不太走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正品吗?感觉棉垫和棉花不太走心啊

维护很多次了。

棉花棉垫都换过。

分层是加了省油垫,结果,感觉那玩意,不行。最后还是换回这个棉垫了。

网友B:
这玩意老大的煤油味道,是我的油不好吗?去哪里买好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老大的煤油味道,是我的油不好吗?去哪里买好油?

天猫。

不要去狗东买,狗东二手东,假货东。出了名的。

网友C:
零几年父亲买过一个,也类似楼主没有密封结构,正品燃料买过一小瓶偏贵,后来有改成燃气塑料内胆方便多了,配的小瓶燃气便宜,有防风款可选。

网友D:
本人也有个,就是加上油隔天就没了,基本上想打火的时候先加油,干脆还是用回塑料一次性防风打火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人也有个,就是加上油隔天就没了,基本上想打火的时候先加油,干脆还是用回塑料一次性防风打火机了:smile ...

看看,你的打火机,内胆,里面,有没有打胶的。没有打胶,会挥发巨快。

网友E:
同样也喜欢充气侧滑款的都彭,太贵了舍不得,买了档次低些的登喜路,开盖的那叮响也比较清脆

网友F:
煤油味不喜欢,但是又喜欢ZIPPO这样外观的打火机。然后在室外风大,老是打不燃,就想要防风的那种。

网友G:
这玩意排棉芯也是个技术活。。以前排过总是不好用。。其实这玩意几年也不见的要排一次。。棉芯前端烧碳化了也只要拔出来点剪掉碳化的就好了。。感觉棉芯可以拔俩三次。。这样拔俩三次就是大好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样也喜欢充气侧滑款的都彭,太贵了舍不得,买了档次低些的登喜路,开盖的那叮响也比较清脆 ...

有机会欣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人也有个,就是加上油隔天就没了,基本上想打火的时候先加油,干脆还是用回塑料一次性防风打火机了:smile ...

为什么都喜欢防风的。那种一块一个的,气体,用手挡风也是蛮有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零几年父亲买过一个,也类似楼主没有密封结构,正品燃料买过一小瓶偏贵,后来有改成燃气塑料内胆方便多了, ...

看到有这个的内胆购买。

有机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煤油味不喜欢,但是又喜欢ZIPPO这样外观的打火机。然后在室外风大,老是打不燃,就想要防风的那种。

...

这个不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玩意排棉芯也是个技术活。。以前排过总是不好用。。其实这玩意几年也不见的要排一次。。棉芯前端烧碳化了 ...

是的。直接拔也可以。剪掉碳化的,棉芯长度跟挡风口平齐就OK。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天猫。

不要去狗东买,狗东二手东,假货东。出了名的。

瞎扯,自营的绝对真货,价格偏高。有把握的话拼多多也行,价格实惠。

网友I:
雕钢打火机声音清脆,老式10星打火机也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瞎扯,自营的绝对真货,价格偏高。有把握的话拼多多也行,价格实惠。

没错。狗东二手东,不是白票来的,掌门师兄,身在美国飘强东也是空穴来风。

这样的企业,还有人捧,正是见鬼了。哎,现在的粘清人,善额不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雕钢打火机声音清脆,老式10星打火机也还是不错的

有图?发来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