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个华三AP型号是H3C WA4320-ACN-SI

楼主(2021-03-03):
拆开看看里面图片红色圈是不是可以在插四个天线,能增强信号和网速吗

网友A:
这型号我有,默认是poe电源输入,功率很大,可以改从绿色框里,接5v、1.5a电源,可以省好多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型号我有,默认是poe电源输入,功率很大,可以改从绿色框里,接5v、1.5a电源,可以省好多电

...

好的,有时间试试。谢谢

网友:
那四个不是天线插口,是检测用的测试点一类的东西

网友:
那四个不是手机上常见的天线?

网友:
这是我在老版写的刷胖教程,你可以看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094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