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教大佬们这个2246XT盘开卡短接哪里?

楼主(2021-03-03):
jp1 试过没反映

网友:
实在找不到短接点可以先把所有的铜孔2组短接一遍看看/或者是某个电阻位

网友:
jp1,l60-boko默认设置一把过

网友:
应该是jp1错不了,试准点吧,短接上开干,除非主板是坏的

楼主:
感谢各位坛友帮忙,最后确认了这款短接是J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