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请教一下吹内存条颗粒的温度

楼主(2021-03-03):
如题,用热风枪干这种内存条的颗粒要多少度,风枪是宜华858

网友A:
好浪费啊,内存条也拆

网友:
300-350,越低越好,时间越短越好。

网友:
有铅的300-330左右就可以吹下来了,现在无铅的基本上要350才好吹下来

网友:
pcb不大,350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风枪温度就是个大概,这和用的风嘴大、小,距离,移动速度都有关。以最低温度,逐渐加温到芯片下来,并不伤板的·焊盘、芯片不掉点时,的最快速度为准

网友:
350度   大风量     先远吹 后近吹    旋转吹  5秒内

网友:
高温锡普通风枪加上技术不到位没400以上下不来

网友:
记得加助焊剂 不加助焊剂 板子吹鼓泡也不一定能吹下来。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浪费啊,内存条也拆

主要是两条2g的太小了,想把它们拼成一条4g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两条2g的太小了,想把它们拼成一条4g的

吹上后还要刷条,不容易

网友:
这是20年前奸商经常干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