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雷力迅马刀锯改造兼容大艺18V电池

楼主(2021-03-03):
只需要把卡口打磨下,长度24mm,再向外打磨,最好拆开一边外壳扣测试打磨,打磨后原来的电池没影响,能使用大艺A3,18V电池,不打磨扣不住会掉,使用正常,转速很猛,本来就是拿来用的不纠结寿命,淘宝马步奇550电机也就5元多,图片我是转接座用的牧田电池

网友A:
我只是装上去试了试,没改卡扣位置,开关按到底机器震动很大,碳刷处火花很大,我用的南威18V电池

网友B:
用大艺款大电池包改个3串3并锂电池的给马刀锯用应该更稳妥(可以利用原12V保护板),可以大大提高续航能力。想力道大一些可以考虑装入2并4串锂电池(配套保护板麻烦点),5串电池包感觉电压跨度太大了,恐怕电机受不了。
其实当初富格促销时就有坛友收到过使用21V电机的马刀锯,从店铺的套餐种类看,这种马刀锯配套3串、4串、5串电池包的都有售,只是电机和电池包内电池数量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装上去试了试,没改卡扣位置,开关按到底机器震动很大,碳刷处火花很大,我用的南威18V电池 ...

南威是自家平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大艺款大电池包改个3串3并锂电池的给马刀锯用应该更稳妥(可以利用原12V保护板),可以大大提高续航能力 ...

电机都是宽压,开关也是到24V,实际上就是兼容的,不担心,换18V电机转速快碳刷磨损快寿命肯定会短些,淘宝550碳刷1.2元一副,电机马步奇550 5元多

网友:
直接用就是了

网友:
马步奇电机给个链接呗

网友:
收藏了  我也想买这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威是自家平台吗

南威是大艺平台的,但我只有南威18V的电池

网友(2021-05-15):
引用 网友C:
南威是自家平台吗

南威也是大艺款的电池接口,改得伟电池也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06723205456
4.2了

感谢带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