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组交换机芯片rtl8370资料

楼主(2021-03-03):
如题  有台交换机应该是被雷击了   内部短路  电流大   用熏松香法发现主芯片微热   但是不敢确定是不是他的问题  所以找个引脚资料测量一下   百度的都不能下

网友A:
首先测量芯片周围电容有没有短路的,如没有,检查芯片各引脚对地阻值,找出短路脚,然后跑电路排除是芯片内部短路还是外围引起的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测量芯片周围电容有没有短路的,如没有,检查芯片各引脚对地阻值,找出短路脚,然后跑电路排除是芯片内 ...

外围测出来短路的都去掉了   现在通电只有这个芯片发热了   暂时没有热风枪  所以没吹下来   所以想要个他的引脚图看下  测测他的引脚对地值是不是正常

网友A:
外围没有短路的情况把晶振去掉看电流,如果还是大发烫基本芯片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围没有短路的情况把晶振去掉看电流,如果还是大发烫基本芯片挂了

好的  我去试试   电流1安多   用表量着是还有短路的地方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