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晶振改R8025一点小经验

楼主(2021-03-03):
晶振改R8025AC一点小经验
时钟输出悬空, 电流1uA。
时钟输出直接接入,电流2uA。
时钟输出串510k电阻再接入,电流1.6uA。

还有发现有些时钟, R8025接 IC的任意一端晶振接入端都能正常工作,但R8025的电流不一样。
R8025时钟输出接晶振接入端1,电流4.6uA ;R8025时钟输出接晶振接入端2,电流2uA。所以发现这种情况,要测下电流,接电流小的那端。

网友:
时钟芯片明天到,到手后开始折腾家里的各种时钟。。。

网友A:
好像晶振一端是输入,一端是输出吧?阻抗不一样所以电流不一样。

网友B:
怎么个搭接的电路能有如此省电???

我改一个液晶电子钟,64uA左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像晶振一端是输入,一端是输出吧?阻抗不一样所以电流不一样。

是不是测量两端的振幅也能判断哪个是输入哪个是输出?振幅高的是不是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个搭接的电路能有如此省电???

我改一个液晶电子钟,64uA左右了!!! ...

签名没找到店铺信息,链接失效了还是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测量两端的振幅也能判断哪个是输入哪个是输出?振幅高的是不是输出? ...

是的,但我也记不清高的是输出还是输入了,按理应该高的是输出。

网友:
有木有淘宝的链接,找不到啊……

网友D:
很细心啊。有些不明白R8025时钟输出接晶振接入端1和2都能正常工作,应该是接输入端才对啊。

网友:
改了个小闹钟时间误差小多了;另一台收音机改了后,一个月慢了一分多钟。

网友:
家有4个万年历,没一个准的,不是快,就是慢,看一下经验

网友:
我之前改试过ds1302接两端都可以走时,但是只有一端时间是准的,另一端能走时,但是时间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细心啊。有些不明白R8025时钟输出接晶振接入端1和2都能正常工作,应该是接输入端才对啊。 ...

接哪都行,接输入信号一样会到达输出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个搭接的电路能有如此省电???

我改一个液晶电子钟,64uA左右了!!! ...

楼主说的是晶振电路输出电流2uA。

网友E:
8025的确很准,改了两个,月误差都在2s以内,其实,走的偏快的表,在晶振两端并联漆包线,在慢慢的剪短调整也可以,只要耐心足够,走得慢的表,把晶振周围的电容去掉(或改小)就会偏快,还不行就换晶振,然后再并联漆包线,慢慢调

网友F:
引用 网友E:
8025的确很准,改了两个,月误差都在2s以内,其实,走的偏快的表,在晶振两端并联漆包线,在慢慢的剪短调整 ...

并联?短路吗?怎么操作?详细点讲讲?

网友:
引用 网友C:
签名没找到店铺信息,链接失效了还是错了?

哈哈,很久没更新,被淘VCDC宝关店了。
那会儿有资源,弄着玩的。 剩了点元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并联?短路吗?怎么操作?详细点讲讲?

漆包线当然电容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8025的确很准,改了两个,月误差都在2s以内,其实,走的偏快的表,在晶振两端并联漆包线,在慢慢的剪短调整 ...

8025本身不是可以微调快慢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8025本身不是可以微调快慢么

怎样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