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连接路由器需要登录认证的奇怪故障

楼主(2021-03-03):
一台思科的ea6500路由器,设置了家长控制访问、mac地址绑定、隐藏ssid。连接的手机有四五个,某为的、粗粮的、三星的、苹果的。发现奇怪的故障,一台红米9手机,在输入正确密码后,不定时出现需要登录认证,其他手机均无此现象。
路由器对红米9手机有个家长控制访问,在允许访问期间,经常性出现这个提示,但不是每次都有。只要关闭家长控制访问就不再出现登录认证提示,直接上网。
以为是路由器的bug,将其他几个手机都设置为家长控制访问,却均无此现象发生。
问题究竟出在手机上还是路由器上?求大佬指点。

网友:
企业认证路由器才有这个玩意

网友A:
这个家长控制是通过机器名还是MAC地址识别?如果是MAC地址,看下这台手机的MAC地址是否是随机的~

网友:
K2P刷管改固件也这样、果断换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家长控制是通过机器名还是MAC地址识别?如果是MAC地址,看下这台手机的MAC地址是否是随机的~ ...

家长控制是通过机器名称的。路由器上设置了mac地址绑定,随机mac连不上去,直接显示拒绝访问。
这个故障不是一直都有,所以比较困惑究竟是哪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长控制是通过机器名称的。路由器上设置了mac地址绑定,随机mac连不上去,直接显示拒绝访问。
这个故障 ...

用机器名就不要绑定MAC,去掉MAC地址绑定如果还不行就需要升级手机系统版本再试试,还不行就升级路由器固件。

网友:
贝尔金1800光猫接设置二级路由,光猫接LAN口也出现了需要认证这种情况,后来接WAN口,设置接入点模式OK

网友:
你把其它手机设成家长控制不就可以试出来问题是出在手机还是路由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