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八品3500W商用电磁炉故障有遇到的吗

楼主(2021-03-03):
一台八品商用3500瓦电磁炉,有时候冷机开机风扇有启动,但是不加热,有时候开机正常加热,但是加热一段时间又自己停止加热了,风扇还在转,我拆开了检查没有配件损坏,装机后测试了几次正常了,但是隔三差五的还是会出现这个情况,有遇到过类似电磁炉故障的吗?大概率是啥物件有问题,本人实在找不到,还请大咖指点,谢谢

网友:
估计是可调电位器阻值变大了,电磁炉功率控制的可调电位器(主板上的)。

网友:
矿坛综合维修区有个专门介绍如何修电磁炉的置顶帖子,值得一看

网友:
500欧可调电阻、康铜丝